[MCU] USB转CAN芯片

楼主(2015-03-30):
各大神,求指教。市面上有没有,USB转CAN或 232转CAN接口的芯片 ,就像232转USB芯片(CH340T)一样?

网友A:
芯片 一般没有
都是拿单片机做的通讯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 一般没有
都是拿单片机做的通讯转换

谢谢!可否提供下成熟的方案参考下,第一次做,怕考虑不周

网友A:
随便什么芯片 只要有相应的口 就可以啊
软件 自己搞定就可以了
stm32带USB  232 CA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什么芯片 只要有相应的口 就可以啊
软件 自己搞定就可以了
stm32带USB  232 CAN的  ...

好的,谢谢!

网友B:
这个好多的,比如NUC240 ,m453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