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原理图发送网表出错

楼主(2015-03-30):
我是新手 ,我用元件编辑器自己重新画了一个MAX232,然后给它添加封装,然后在原理图里画了一个232电路 ,再导入Layout时,发送网表出错,这是怎么回事,是我那块在画器件时哪块出错了,望大神指点!

网友A:
没有找到封装

楼主:
是我分配的封装不对还是其他原因,我是在自带的库里面找的封装 。

网友B:
1  你一定是在PCB上直接导入网表,在己有的PCB上导入网表是要有EOC文件,然后导入EOC。这就是第一个问题J2说己有元件的原因。
2  第二个说U2找到不到,是你没有做好封装,或没指定库文件
3 下面的很多的说要一个以上管脚的网络错误的话,你可以不用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你一定是在PCB上直接导入网表,在己有的PCB上导入网表是要有EOC文件,然后导入EOC。这就是第一个问题J2 ...

我是在LOGIC中发送的网表,就出现这个问题,我把我的文件上传,你能帮我看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