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增强PWM全桥模式下的方向改变问题

楼主(2015-03-30):
PIC18F25K22提到 "在全桥模式下,CCPxCON 寄存器中的 PxM1 位允许用户控制正/反方向。 当应用固件改变这个方向控制位时,模块将在下一个 PWM 周期改用新的方向。....."
不是很懂这些话,问题如下:
假如选择---全桥,正向模式,开始是P1A和P1D工作,P1B和P1C不工作。
  P1A和P1D工作结束后,下个周期是P1A和P1D不工作,P1B和P1C工作(自动)还是要人工干预?

网友A:
这种问题亲自动手设置看下效果最好,印象也深刻

楼主:
多谢yklstudent的回复,网上很少有关于PIC18F25K22的增强PWM全桥模式下例程代码

楼主:
当PWM频率很高,比如几十K时,该不会在中断里改吧?

网友B:
1.PxM1 位允许用户控制正/反方向
2.当应用固件改变这个方向控制位时,模块将在下一个 PWM 周期改用新的方向。这个是指设定的PWM周期, 这个正在进行的PWM周期完成后更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