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 使用TIM1_CC4触发ADC转换,死活不成功

楼主(2015-03-30):
我用寄存器方式设置ADC+DMA转换,如果在TIM1_CC4的中断中手动转换,则OK;但是我想把它转成自动转换,则死活不行,哪位高手有什么办**
ADC 初始化
void ADC_Init(void)
{
        //1-打开ADC的时钟
        RCC->APB2ENR |=RCC_APB2ENR_ADC1EN;
        //2- ADC Calibration
        ADC1->CR |=(1ul<<31);
        while(ADC1->CR&(1ul<<31));
        //3-clear
        ADC1->CFGR1=0;
        //4-连续模式-OFF
        ADC1->CFGR1 |=(0<<13);
        //6-右对齐
        ADC1->CFGR1 |=(0<<5);
        //7-12bit
        ADC1->CFGR1 |=(0<<3);
        //8-扫描方向
        ADC1->CFGR1 |=(0<<2);
        //9-采样时间
        ADC1->SMPR =3;
        //10-Vref
        ADC1->CHSELR |=(1ul<<17);
        ADC->CCR |=(1<<22)|(1<<23);
        //11-采样通道0, 1,5,6,16,17
        ADC1->CHSELR |=(1<<0)|(1<<1)|(1<<5)|(1<<6)|(1<<16)|(1<<17);
        //12-rising
        ADC1->CFGR1 |=(1<<10);
        //13-TIM1-CC4 triger
        ADC1->CFGR1 |=(1<<6);
        //14-DMA
        ADC1->CFGR1 |=(0<<1)|(1<<0);
        //15-Enable ADC
        ADC1->CR |=(1<<0);
        //16-Start ADC
        //ADC_Start();
        ADC1->CR |=(1<<2);
}
//TIM1初始化
void TIM1_PWM_Init(void)
{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st;
        //1-打开PORTA的时钟
        RCC->AHBENR|=RCC_AHBENR_GPIOAEN;

//        //2-PA6--Brake input
//        GPIOA->MODER |=(2<<(2*6));                        //复用功能
//        GPIOA->PUPDR &=~(3<<(2*6));                        //无上拉下拉
//        GPIOA->OTYPER |=(1<<6);                                //0-pushpull; 1-OD
//        GPIOA->OSPEEDR |=(3<<(2*6));                //输出速度
//        GPIOA->AFR[0] |=(2<<(4*6));                        //PA6--T1_BKIN

        //3-set PA7        as AF
        GPIOA->MODER |=(CHN_MODE<<(2*7));        //AF function
        GPIOA->OSPEEDR |=(3<<(2*7));
        #if CHN_MODE==2
        GPIOA->PUPDR |=(2<<(2*7));                        //pull-down
        GPIOA->AFR[0] |=(2<<(4*7));                        //AF2--T1_CH1N
        #endif
        //3-PA8--T1_CH1
        GPIOA->MODER |=(2<<(2*8));                        //模式选择
        GPIOA->OSPEEDR |=(3<<(2*8));                //输出速度
        GPIOA->PUPDR |=(2<<(2*8));                        //pull-down
        GPIOA->AFR[1] |=(2<<(4*(8-8)));                //AF2--T1_CH1
        //4-PA9--T1_CH2
        GPIOA->MODER |=(2<<(2*9));
        GPIOA->OSPEEDR |=(3<<(2*9));
        GPIOA->PUPDR |=(2<<(2*9));                        //pull-down
        GPIOA->AFR[1] |=(2<<(4*(9-8)));
        //5-PA10--T1_CH3
        GPIOA->MODER |=(2<<(2*10));
        GPIOA->OSPEEDR |=(3<<(2*10));
        GPIOA->PUPDR |=(2<<(2*10));                        //pull-down
        GPIOA->AFR[1] |=(2<<(4*(10-8)));

        //打开PORTB的时钟
        RCC->AHBENR|=RCC_AHBENR_GPIOBEN;

        //set PB0 as AF function
        GPIOB->MODER |=(CHN_MODE<<(2*0));        //AF function
        GPIOB->OSPEEDR |=(3<<(2*0));
        #if CHN_MODE==2
        GPIOB->PUPDR |=(2<<(2*0));
        GPIOB->AFR[0] |=(2<<(4*0));                        //AF2-TIM1_CH2N
        #endif

        //set PB1 as AF function
        GPIOB->MODER |=(CHN_MODE<<(2*1));        //AF function
        GPIOB->OSPEEDR |=(3<<(2*1));
        #if CHN_MODE==2
        GPIOB->PUPDR |=(2<<(2*1));
        GPIOB->AFR[0] |=(2<<(4*1));                        //AF2-TIM1_CH3N
        #endif

        //打开TIM1的时钟
        RCC->APB2ENR |=RCC_APB2ENR_TIM1EN;

    /* Time 定时基础设置*/
        TIM1->CR1 =(0<<8);                        //clock division
          TIM1->CR1 |=(0<<5);                        //0-边沿对齐,1-中心对齐1
        //预分频
        TIM1->PSC =0;
        /****** 重复频率 */
        TIM1->ARR=ARR_DATA;
    /* Set the Repetition Counter value */
    TIM1->RCR = 0;

          TIM_OCst.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st.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st.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st.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st.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TIM_OCst.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TIM_OCst.TIM_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Set;

          TIM_OCst.TIM_Pulse = 1000;
          TIM_OC1Init(TIM1, &TIM_OCst);
          TIM_OC2Init(TIM1, &TIM_OCst);
          TIM_OC3Init(TIM1, &TIM_OCst);

        /*config CC4 for ADC trigger*/
          TIM_OCst.TIM_Pulse = 1000-20;
          TIM_OC4Init(TIM1, &TIM_OCst);
          //OC4REF as TRIGO
          TIM1->CR2 =(7<<4);

        //configure TIM1 as Master mode(updata)
        TIM1->CR2 |=(2<<4);
        //设置死区时间
        TIM1->BDTR =(1<<10)|(1<<11)|(0<<12)|16;
        SetTIMxOut(TIM1,0);

        //设置break和CC4,UIF中断
        TIM1->DIER =(0<<7)|(1<<4);
        SetINT(TIM1_CC_IRQn,1);
        SetINT(TIM1_BRK_UP_TRG_COM_IRQn,0);
        //开始计数
    TIM1->CR1 |= TIM_CR1_CEN;
}

网友A:
楼主的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B:
我也想知道,求解答

网友C:
你觉得问题会是出现在哪里呢,这样一味贴代码是没有用的

网友D(2015-05-01):
好像f030F4P6的ADC有问题,或者我买到了假货,一会好一会坏的

楼主(2016-12-02):
解决了,谢谢各位!

怎么解决的?

网友E:
楼主是做驱动?

网友F:
你的寄存器设置,都是用“|=”,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G(2021-04-27):
楼主,问题怎么解决的?能说一下吗?我这边发现STM32F030K6T6 PWM配置在ADC配置之后就会出问题,暂时没有弄懂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