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3通道2引脚是PA7却要开启GPIOB通道时钟???

楼主(2015-03-30):
如题,做了个TIM3作为外部脉冲计数,选定通道二,代码如下:
void TIM3_External_Clock_CountingMode(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TIM_D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3AB6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 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TIM_TIxExternalClockConfig(TIM3,TIM_TIxExternalCLK1Source_TI2,TIM_ICPolarity_Rising,7);
    TIM_SetCounter(TIM3, 0);
    TIM_ClearFlag(TIM3,TIM_FLAG_Update);
    TIM_Cmd(TIM3,ENABLE);
}

明明TIM3 CH2对应的引脚是PA7,可是为什么开启的是GPIOB的时钟啊!!我曾经把它改成GPIOA时钟,结果不能计数了。

网友A:
楼主用的是L0还是L1?
L1的话,使能GPIO的Clock应该调用函数RCC_AHBPeriphClockCmd,修改的是AHBENR寄存器。
L0的话,使能GPIO的Clock,对应的寄存器是RCC_IOPENR。
不管哪个都不应该用RCC_APB2PeriphClockCmd。所以楼主还是再仔细看一看程序,可能还有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