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和迪文的串口屏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5-03-30):
大家谁有32控制迪文的串口屏的代码能分享一下吗,小弟我着急参考啊,我自己写的串口不工作都。。。

网友A:
首先你把串口  跟屏  和电脑都连接,能通讯吗?

网友B:
你屏用电脑软件设置了吗?

网友C:
我也用北京迪文屏   10寸的带SD接口  像素1024x600
主要就是按照技术手册来,STM32来控制屏

网友D:
施不是应该把代码贴出来看看

网友E:
你能不能先把你的主要代码贴出来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把串口  跟屏  和电脑都连接,能通讯吗?

能通讯,就 只是让STM32来判断 屏所发的16进制代码, 如果是你需要的,就工作,不是就PASS。

网友F:
我用过STM32驱动迪文的触摸屏,不知道你是什么问题?

网友G:
我用STM32驱动大彩的屏,工作很好

网友H:
迪文串口屏需要先用DGUS软件给屏幕编程,同时配置屏幕的参数。
然后如果屏幕有触摸按键等数据,并且配置为自动下发,屏幕下发一条数据。。
单片机根据通讯协议解析是哪个按键按下了。。

单片机向迪文屏幕寄存器发数据的时候也是同理。。有一个需要注意,迪文的寄存器和地址都是16位的。。这个非常重要。。

网友H:
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可以验证通讯是否正常,,发送读取RTC时钟的指令,他就会回复当前时间。。如果发过去没有回复,说明发送的数据格式有问题。。
我前年就开始用他们的串口屏。。。

网友I(2016-08-18):
引用 网友H:
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可以验证通讯是否正常,,发送读取RTC时钟的指令,他就会回复当前时间。。如果发过去没有 ...

你好,我想问一下,他们的串口屏用起来怎么样?

网友J:
还有个简单的办法  现在的迪文屏幕 可以配置成Modbus模式了 . 你可以让他读你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你好,我想问一下,他们的串口屏用起来怎么样?

我用过他们的屏,虽然说只是做了10台设备。你想知道哪方面

网友I:
引用 网友K:
我用过他们的屏,虽然说只是做了10台设备。你想知道哪方面

谢谢,我们这个项目的图,美工已经出了,我想问问迪文的串口屏对于我们玩单片机,可好上手?注意力只要放在逻辑关系上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谢谢,我们这个项目的图,美工已经出了,我想问问迪文的串口屏对于我们玩单片机,可好上手?注意力只要放 ...

那必须好上手啊。内置控制模块的屏幕不都一样么?
现成的通讯协议,按照要求从串口发数据就行啦。几乎不用专门学

网友I:
引用 网友K:
那必须好上手啊。内置控制模块的屏幕不都一样么?
现成的通讯协议,按照要求从串口发数据就行啦。几乎不 ...

好的,非常感谢!买几片回来,做个demo看看。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好的,非常感谢!买几片回来,做个demo看看。

等下,你买什么型号滴?别告诉我是裸屏

网友I:
引用 网友K:
等下,你买什么型号滴?别告诉我是裸屏

什么意思?准备买这一款,DMT48270M050_02WT 5寸Mini DGUS迪文串口屏电阻触摸屏液晶模组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什么意思?准备买这一款,DMT48270M050_02WT 5寸Mini DGUS迪文串口屏电阻触摸屏液晶模组 ...

那没问题了,放心玩吧

网友L:
我手里有一块迪文屏,师父走的时候留下的,我接好线就是屏不亮,也没法玩

网友M(2017-09-04):
建议用淘晶驰的串口屏吧,整个行业操作最简单的串口屏,使用字符串操作,可读性性高,开发简单。

网友N(2018-11-16):
引用 网友I:
好的,非常感谢!买几片回来,做个demo看看。

你好,麻烦问一下STM32该如何与DGUS屏建立连接 且能够进行通信呢?

网友N:
引用 网友F:
我用过STM32驱动迪文的触摸屏,不知道你是什么问题?

STM32TM32F103ZET6与DGUSDMT10600C070_07WT;通过RX-TX;TX-RX已经连接好 但是没办法通信,

网友O(2019-12-13):
楼主现在有解决串口通信问题嘛?我现在是迪文屏与STM32的那个串口2无法发送数据入屏幕,但是屏幕的信息可以通过迪文屏的串口2发送出来。迪文自带的电源通信那条线可以进行串口的收发。我的QQ是784405709如果您方便的话我想向您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