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编译出来的hex文件大于512KB 怎么破

楼主(2015-03-30):
LZ用的是ZET6 然后移植了fatfs 结果hex就大于了512 现在怎么办

网友A:
1、优化,瘦身
2、买ZGT6

网友B:
程序优化

网友C:
STM32 的定时器除了 TIM6 和 7。其他的定时器都可以用来产生 PWM 输出。其中高级定
时器 TIM1 和 TIM8 可以同时产生多达 7 路的 PWM 输出。而通用定时器也能同时产生多达 4
路的 PWM 输出,这样,STM32 最多可以同时产生 30 路 PWM 输出。

网友D:
要优化你的代码
我记得在工程的设置里面有microlib这个选项

楼主:
我个人觉得hex比512大多少,1M以内应该都可以烧进去,因为HEX并不是二进制文件。

网友E:
具体下进单片机里是看编译的code大小吧?
而且通过对编译器的优化,应该可以减小不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