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的PWM波

楼主(2015-03-30):
请问怎么用STM32做出六路PWM波?

网友A:
STM32 的定时器除了 TIM6 和 7。其他的定时器都可以用来产生 PWM 输出。其中高级定
时器 TIM1 和 TIM8 可以同时产生多达 7 路的 PWM 输出。而通用定时器也能同时产生多达 4
路的 PWM 输出,这样,STM32 最多可以同时产生 30 路 PWM 输出。

网友B:
STM32 的定时器除了 TIM6 和 7。其他的定时器都可以用来产生 PWM 输出。其中高级定时器 TIM1 和 TIM8 可以同时产生多达 7 路的 PWM 输出。而通用定时器也能同时产生多达 4路的 PWM 输出,这样,STM32 最多可以同时产生 30 路 PWM 输出,是正解

网友C:
六路是没有问题可以几个定时器组合,初始化时要同步启动.
高级定时器的6路是有条件的,每两个之间有一个逻辑关系,并不是随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