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外部中断问题

楼主(2015-03-30):
本人菜鸟级别,请教各位大大:
如题:stm8s单片机PA端口设置为上拉输入中断,程序如下:

GPIO_Init(GPIOA, (GPIO_PIN_4|GPIO_PIN_5), GPIO_MODE_IN_PU_IT);
EXTI_SetExtIntSensitivity(EXTI_PORT_GPIOA, EXTI_SENSITIVITY_FALL_ONLY);

触发进入中断后,在中断中让LED小灯泡处于闪烁状态。

请问,现在想让MCU从中断中跳出来,回到主程序并让主程序重新运行,应该如何操作?
求指导。
现在最好通过软件办法解决问题,该如何操作?

网友A:
难道你在中断里加入了while语句,那么为啥程序不从中断跳出来呢?

网友B(2015-08-31):
没有清中断标志

网友C:
中断服务程序里面的语句执行完了后不就直接出来了么?中断里面有while(1)?.

网友D:
上代码 main 与中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