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通过配置寄存器来控制I/O口

楼主(2015-03-30):
1、STM32F103 通过配置寄存器来控制I/O口1.1、GPIO的概述
1.2、端口位配置表1.3、GPIO各寄存器的配置2、程序例举:2.1、配置寄存器,使GPIOA.0、GPIOA.1置位:
  • /* Includes ------------------------------------------------------------------*/
  • #include "stm32f10x_lib.h"    //包含了所有的头文件 它是唯一一个用户需要包括在自己应用中的文件,起到应用和库之间界面的作用。
  • #include "stm32f10x_map.h"
  •
  • void Delay_Ms(u16 time);
  •
  •
  •
  •
  • /* Private functions ---------------------------------------------------------*/
  •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 Input          : None
  • * Output         : None
  • * Return         : None
  • *******************************************************************************/
  • int main(void)
  • {
  • //  GPIOA->CRL = 0X00 ;
  • //  GPIOA->CRH = 0XFFFFFFFF ;
  •     /*--------控制STM32引脚GPIOA.0 GPIOA.1推挽输出高电平--------*/
  •     //1、设置GPIOA的引脚的工作模式,即配置寄存器GPIOA_CRL 、 GPIOA_CRH
  •     GPIOA->CRL = 0x33 ; //  00---00 0011 0011  CNF0 = 00 MODE = 11
  •
  •     //2、设置从引脚上输出的为高/低电平,即配置寄存器GPIOA_ODR
  •     GPIOA->ODR = 0X00000000 ;
  •     GPIOA->ODR = 0X00000003 ;  //  1 1
  •
  •     while (1)
  •     {
  •      ;
  •     }
  • }
2.2、配置寄存器,使GPIOA.0作为GPIOA.8的跟随器:(即A.8输入什么样的电平信号,A.0就输出怎样的电平信号)

  • /* Includes ------------------------------------------------------------------*/
  • #include "stm32f10x_lib.h"    //包含了所有的头文件 它是唯一一个用户需要包括在自己应用中的文件,起到应用和库之间界面的作用。
  • #include "stm32f10x_map.h"
  •
  • void Delay_Ms(u16 time);
  •
  •
  •
  •
  • /* Private functions ---------------------------------------------------------*/
  •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 Description    : 从GPIOA.8输入一个电平信号,将该电平信号从GPIOA.0口输出
  • * Input          : None
  • * Output         : None
  • * Return         : None
  • *******************************************************************************/
  • int main(void)
  • {
  •
  •     /*--------控制STM32引脚GPIOA.0 GPIOA.1推挽输出高电平--------*/
  •     //1、设置GPIOA的引脚的工作模式,即配置寄存器GPIOA_CRL 、 GPIOA_CRH
  •         //GPIOA.0推挽输出,速度50MHZ , GPIOA.8浮空输入
  •         GPIOA->CRL = 0x03 ; // CNF0 = 00 MODE0 = 11
  •         GPIOA->CRH = 0x04 ; // CNF0 = 01 MODE0 = 00
  •
  •     //2、配置寄存器GPIOA_ODR、GPIOA_IDR ,实现GPIOA.0输出 跟随 GPIOA.8的输入
  •         while(1)
  •         {
  •             if((GPIOA->IDR & 0X0100) == 0X0100)   //寄存器GPIOA->IDR的第8位为1,表示从在GPIOA.8口输入了高电平
  •             {
  •                 GPIOA->ODR = 0X01 ;
  •             }
  •             else
  •             {
  •                 GPIOA->ODR = 0X00 ;
  •             }
  •
  •         }
  •
  •         return 1 ;
  • }
2.3、配置寄存器,使GPIOA.0-.7作为GPIOA.8-.15的跟随器:(即A.8-.15输入什么样的电平信号,对应的A.0-.7就输出怎样的电平信号)方法一:通过配置GPIOA->IDR和GPIOA->ODR寄存器实现

  • /* Includes ------------------------------------------------------------------*/
  • #include "stm32f10x_lib.h"    //包含了所有的头文件 它是唯一一个用户需要包括在自己应用中的文件,起到应用和库之间界面的作用。
  • #include "stm32f10x_map.h"
  •
  • void Delay_Ms(u16 time);
  •
  •
  •
  •
  • /* Private functions ---------------------------------------------------------*/
  •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 Description    : 从GPIOA.8输入一个电平信号,将该电平信号从GPIOA.0口输出
  • * Input          : None
  • * Output         : None
  • * Return         : None
  • *******************************************************************************/
  • int main(void)
  • {
  •
  •     /*--------控制STM32引脚GPIOA.0 GPIOA.1推挽输出高电平--------*/
  •     //1、设置GPIOA的引脚的工作模式,即配置寄存器GPIOA_CRL 、 GPIOA_CRH
  •         //GPIOA.0推挽输出,速度50MHZ , GPIOA.8浮空输入
  •         GPIOA->CRL = 0x03 ; // CNF0 = 00 MODE0 = 11
  •         GPIOA->CRH = 0x04 ; // CNF0 = 01 MODE0 = 00
  •
  •     //2、配置寄存器GPIOA_ODR、GPIOA_IDR ,实现GPIOA.0输出 跟随 GPIOA.8的输入
  •         while(1)
  •         {
  •             if((GPIOA->IDR & 0X0100) == 0X0100)   //寄存器GPIOA->IDR的第8位为1,表示从在GPIOA.8口输入了高电平
  •             {
  •                 GPIOA->ODR = 0X01 ;
  •             }
  •             else
  •             {
  •                 GPIOA->ODR = 0X00 ;
  •             }
  •
  •         }
  •
  •         return 1 ;
  • }

楼主:
方法二:通过配置 置位/清除寄存器(低16位置位,高16位清零) 和 位清零寄存器

[objc] view plaincopy

  • /* Includes ------------------------------------------------------------------*/
  • #include "stm32f10x_lib.h"    //包含了所有的头文件 它是唯一一个用户需要包括在自己应用中的文件,起到应用和库之间界面的作用。
  • #include "stm32f10x_map.h"
  •
  • void Delay_Ms(u16 time);
  •
  •
  •
  •
  • /* Private functions -----------------------------------------------------------------------------*/
  •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 Description    : 从GPIOA.8-.16输入一个电平信号,GPIOA.0-.7口分别将对应引脚输入的电平信号输出
  • * Input          : None
  • * Output         : None
  • * Return         : None
  • ****************************************************************************************************/
  • int main(void)
  • {
  •
  •     /*--------控制STM32引脚GPIOA.0 GPIOA.1推挽输出高电平--------*/
  •     //1、设置GPIOA的引脚的工作模式,即配置寄存器GPIOA_CRL 、 GPIOA_CRH
  •         //GPIOA.0-.7推挽输出,速度50MHZ , GPIOA.8-.16浮空输入
  •         GPIOA->CRL = 0x33333333 ; // CNF0 = 00 MODE0 = 11
  •         GPIOA->CRH = 0x44444444 ; // CNF0 = 01 MODE0 = 00
  •
  •     //2、配置寄存器GPIOA_ODR、GPIOA_IDR ,实现GPIOA.0输出 跟随 GPIOA.8的输入
  •         while(1)
  •         {
  •         /*----------------------第0位----------------------*/
  •             if((GPIOA->IDR & 0X0100) == 0X0100)   //寄存器GPIOA->IDR的第8位为1,表示从在GPIOA.8口输入了高电平
  •             {
  •                 GPIOA->BSRR = 0X01 ;  //通过配置置位/清零寄存器将对应位置一
  •             }
  •             else
  •             {
  •                 GPIOA->BRR = 0X01 ;  //通过配置清零寄存器将对应位清零
  •             }
  •         /*----------------------第1位----------------------*/
  •             if((GPIOA->IDR & 0X0200) == 0X0200)   //寄存器GPIOA->IDR的第9位为1,表示从在GPIOA.9口输入了高电平
  •             {
  •                 GPIOA->BSRR = 0X02 ;  //通过配置置位/清零寄存器将对应位置一
  •             }
  •             else
  •             {
  •                 GPIOA->BRR = 0X02 ;  //通过配置清零寄存器将对应位清零
  •             }
  •         /*----------------------第2位----------------------*/
  •             if((GPIOA->IDR & 0X0400) == 0X0400)   //寄存器GPIOA->IDR的第10位为1,表示从在GPIOA.10口输入了高电平
  •             {
  •                 GPIOA->BSRR = 0X04 ;  //通过配置置位/清零寄存器将对应位置一
  •             }
  •             else
  •             {
  •                 GPIOA->BRR = 0X04 ;  //通过配置清零寄存器将对应位清零
  •             }
  •         /*----------------------第3位----------------------*/
  •             if((GPIOA->IDR & 0X0800) == 0X0800)   //寄存器GPIOA->IDR的第11位为1,表示从在GPIOA.11口输入了高电平
  •             {
  •                 GPIOA->BSRR = 0X08 ;  //通过配置置位/清零寄存器将对应位置一
  •             }
  •             else
  •             {
  •                 GPIOA->BRR = 0X08 ;  //通过配置清零寄存器将对应位清零
  •             }
  •         /*----------------------第4位----------------------*/
  •             if((GPIOA->IDR & 0X1000) == 0X1000)   //寄存器GPIOA->IDR的第12位为1,表示从在GPIOA.12口输入了高电平
  •             {
  •                 GPIOA->BSRR = 0X10 ;  //通过配置置位/清零寄存器将对应位置一
  •             }
  •             else
  •             {
  •                 GPIOA->BRR = 0X10 ;  //通过配置清零寄存器将对应位清零
  •             }
  •         /*----------------------第5位----------------------*/
  •             if((GPIOA->IDR & 0X2000) == 0X2000)   //寄存器GPIOA->IDR的第13位为1,表示从在GPIOA.13口输入了高电平
  •             {
  •                 GPIOA->BSRR = 0X20 ;  //通过配置置位/清零寄存器将对应位置一
  •             }
  •             else
  •             {
  •                 GPIOA->BRR = 0X20 ;  //通过配置清零寄存器将对应位清零
  •             }
  •         /*----------------------第6位----------------------*/
  •             if((GPIOA->IDR & 0X4000) == 0X4000)   //寄存器GPIOA->IDR的第14位为1,表示从在GPIOA.14口输入了高电平
  •             {
  •                 GPIOA->BSRR = 0X40 ;  //通过配置置位/清零寄存器将对应位置一
  •             }
  •             else
  •             {
  •                 GPIOA->BRR = 0X40 ;  //通过配置清零寄存器将对应位清零
  •             }
  •         /*----------------------第7位----------------------*/
  •             if((GPIOA->IDR & 0X8000) == 0X8000)   //寄存器GPIOA->IDR的第15位为1,表示从在GPIOA.15口输入了高电平
  •             {
  •                 GPIOA->BSRR = 0X80 ;  //通过配置置位/清零寄存器将对应位置一
  •             }
  •             else
  •             {
  •                 GPIOA->BRR = 0X80 ;  //通过配置清零寄存器将对应位清零
  •             }
  •
  •         }
  •
  •         return 1 ;
  • }

楼主:
方法三:通过配置 置位/清除寄存器(低16位置位,高16位清零) 和 位清零寄存器  (对相关寄存器用宏定义封装)[objc] view plaincopy

  • /* Includes ------------------------------------------------------------------*/
  • #include "stm32f10x_lib.h"    //包含了所有的头文件 它是唯一一个用户需要包括在自己应用中的文件,起到应用和库之间界面的作用。
  • #include "stm32f10x_map.h"
  •
  • #define SET_GPIOA GPIOA->BSRR
  • #define RESET_GPIOA GPIOA->BRR
  •
  •
  • /* Private functions -----------------------------------------------------------------------------*/
  •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 Description    : 从GPIOA.8-.16输入一个电平信号,GPIOA.0-.7口分别将对应引脚输入的电平信号输出
  • * Input          : None
  • * Output         : None
  • * Return         : None
  • ****************************************************************************************************/
  • int main(void)
  • {
  •
  •     /*--------控制STM32引脚GPIOA.0 GPIOA.1推挽输出高电平--------*/
  •     //1、设置GPIOA的引脚的工作模式,即配置寄存器GPIOA_CRL 、 GPIOA_CRH
  •         //GPIOA.0-.7推挽输出,速度50MHZ , GPIOA.8-.16浮空输入
  •         GPIOA->CRL = 0x33333333 ; // CNF0 = 00 MODE0 = 11
  •         GPIOA->CRH = 0x44444444 ; // CNF0 = 01 MODE0 = 00
  •
  •     //2、配置寄存器GPIOA_ODR、GPIOA_IDR ,实现GPIOA.0输出 跟随 GPIOA.8的输入
  •         while(1)
  •         {
  •         /*----------------------第0位----------------------*/
  •             if((GPIOA->IDR & 0X0100) == 0X0100)   //寄存器GPIOA->IDR的第8位为1,表示从在GPIOA.8口输入了高电平
  •             {
  •                 SET_GPIOA = 0X01 ;  //通过配置置位/清零寄存器将对应位置一
  •             }
  •             else
  •             {
  •                 RESET_GPIOA = 0X01 ;    //通过配置清零寄存器将对应位清零
  •             }
  •         /*----------------------第1位----------------------*/
  •             if((GPIOA->IDR & 0X0200) == 0X0200)   //寄存器GPIOA->IDR的第8位为1,表示从在GPIOA.8口输入了高电平
  •             {
  •                 SET_GPIOA = 0X02 ;  //通过配置置位/清零寄存器将对应位置一
  •             }
  •             else
  •             {
  •                 RESET_GPIOA = 0X02 ;    //通过配置清零寄存器将对应位清零
  •             }
  •         /*----------------------第2位----------------------*/
  •             if((GPIOA->IDR & 0X0400) == 0X0400)   //寄存器GPIOA->IDR的第8位为1,表示从在GPIOA.8口输入了高电平
  •             {
  •                 SET_GPIOA = 0X04 ;  //通过配置置位/清零寄存器将对应位置一
  •             }
  •             else
  •             {
  •                 RESET_GPIOA = 0X04 ;    //通过配置清零寄存器将对应位清零
  •             }
  •         /*----------------------第3位----------------------*/
  •             if((GPIOA->IDR & 0X0800) == 0X0800)   //寄存器GPIOA->IDR的第8位为1,表示从在GPIOA.8口输入了高电平
  •             {
  •                 SET_GPIOA = 0X08 ;  //通过配置置位/清零寄存器将对应位置一
  •             }
  •             else
  •             {
  •                 RESET_GPIOA = 0X08 ;    //通过配置清零寄存器将对应位清零
  •             }
  •         /*----------------------第4位----------------------*/
  •             if((GPIOA->IDR & 0X1000) == 0X1000)   //寄存器GPIOA->IDR的第8位为1,表示从在GPIOA.8口输入了高电平
  •             {
  •                 SET_GPIOA = 0X10 ;  //通过配置置位/清零寄存器将对应位置一
  •             }
  •             else
  •             {
  •                 RESET_GPIOA = 0X10 ;    //通过配置清零寄存器将对应位清零
  •             }
  •         /*----------------------第5位----------------------*/
  •             if((GPIOA->IDR & 0X2000) == 0X2000)   //寄存器GPIOA->IDR的第8位为1,表示从在GPIOA.8口输入了高电平
  •             {
  •                 SET_GPIOA = 0X20 ;  //通过配置置位/清零寄存器将对应位置一
  •             }
  •             else
  •             {
  •                 RESET_GPIOA = 0X20 ;    //通过配置清零寄存器将对应位清零
  •             }
  •         /*----------------------第6位----------------------*/
  •             if((GPIOA->IDR & 0X4000) == 0X4000)   //寄存器GPIOA->IDR的第8位为1,表示从在GPIOA.8口输入了高电平
  •             {
  •                 SET_GPIOA = 0X40 ;  //通过配置置位/清零寄存器将对应位置一
  •             }
  •             else
  •             {
  •                 RESET_GPIOA = 0X40 ;    //通过配置清零寄存器将对应位清零
  •             }
  •         /*----------------------第7位----------------------*/
  •             if((GPIOA->IDR & 0X8000) == 0X8000)   //寄存器GPIOA->IDR的第8位为1,表示从在GPIOA.8口输入了高电平
  •             {
  •                 SET_GPIOA = 0X80 ;  //通过配置置位/清零寄存器将对应位置一
  •             }
  •             else
  •             {
  •                 RESET_GPIOA = 0X80 ;    //通过配置清零寄存器将对应位清零
  •             }
  •
  •         }
  •
  •         return 1 ;
  • }

网友A:
你太用心了,发了这样有用的资料
并且这么有耐心
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