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F3 输出PWM方波问题

楼主(2015-03-30):
应用STM32F3系列芯片,如何可以实现3对互补且带死区的PWM方波,谢谢

网友A:
Cube和标准外设库里都有关于这个的例子。在文件夹TIM_ComplementarySignals里。

网友B:
用高级定时器(如TIM1)的CH1,2,3和CH1N,2N,3N分别输出就好了,,如果你用的芯片没有三组互补输出,那就用多个定时器,将定时器同步就可以了

网友C:
用高级定时器 里边功能就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