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lvds屏调试问题

楼主(2015-03-30):
板子是:I.MX 6Q BSP
支持包:android 4.4

屏接的是lvds0,lvds0有4个数据通道,如果只用3个数据通道的18bit的屏,接上去正常使用
uboot参数如下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1,115200 init=/init video=mxcfb0:dev=ldb, LDB-XGA,if=RGB666,bpp=32 ldb=sep0 fbmem=10M  vmalloc=400M androidboot.console=ttymxc1 androidboot.hardware=freescale

换成用4个通道的24bit的屏,把uboot参数修改如下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1,115200 init=/init video=mxcfb0:dev=ldb, LDB-XGA,if=RGB24,bpp=32 ldb=sep0 fbmem=10M  vmalloc=400M androidboot.console=ttymxc1 androidboot.hardware=freescale
就是把if=RGB666改为if=RGB24,第4组数据线是有信号输出的,但是屏没反应。

内核里打印log,位数和寄存器都修改对了,屏就是没反应,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大家帮忙分下。

由3组数据线换成4组数据线,不是只需把,if=RGB666,修改为if=RGB24就可以了吗?

网友A:
能否帮忙回答一下 我想通过i.mx6的个lvds接口 实现 双屏异显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帮忙回答一下 我想通过i.mx6的个lvds接口 实现 双屏异显 ??

不好意思,我刚开始做fsl平台,没调过双屏异显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刚开始做fsl平台,没调过双屏异显

那你觉得理论上可与实现么?

楼主:
肯定可以的,imx6有两个lvds通道,有4种模式,你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觉得理论上可与实现么?

我这个帖子提的问题跟你不一样,你另开个帖子

网友B:
楼主你好,关于你帖中的问题,是可以实现的:
首先你要确保屏的连接是OK的(硬件连接是否OK)
BSP 中的屏驱动中ldb.c中的各个参数设置是否OK。
板子.c中的RGB24模式要配置正确。
然后才可以正常显示的。

网友B: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如果没有解决,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

网友B:
很抱歉才给你回复,前段时间出差了,刚回来,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抱歉才给你回复,前段时间出差了,刚回来,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哈~~
...

官方的参考设计lvds0的第4组数据线LVDS0_TX3_N连到TP32,LVDS0_TX3_P连到TP31,如果要用这一组数组线的话,直接连出来就可以用吧?

楼主:
:hug:放下一个星期,刚试了下,屏居然亮了,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