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请问下stm32L4x 供货情况

楼主(2015-03-30):
请问下 我在官网看到 有stm32L4x 系列处理器的stm32L476RG 芯片 网上状态是ACTIVE,在中国大陆有现货没有?或者有样品没有?怎么申请样品?批量价格大概多少?谢谢!

网友A:
新出的,可能通过正式代理商或原厂可以申请到样品,至于能不能拿到还是两说。
一月份的时候在ST开会,看他们有提到过,既然是Active状态,下手快,应该是能要到少量样品的。

网友B:
只能找一级代理商才能拿到货吧
市面上估计还少

网友C:
@grant_jx   版主稍后回复的 ~

网友A:
ST好像没有什么一级代理商的说法,只有代理商,华强北的代理商就不要问我了,好多我都不认识。MCU部门多个VAR,不过出货还是走代理商。
理论上讲,如果确实有项目需求,是可以找代理商询问的。
最近少去ST,都不知道这货发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