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笔记本能搭建AVR平台吗?

楼主(2015-03-30):
笔记本能搭建AVR平台吗?板子能连上吗?

网友A:
当然能,笔记本电脑也是一台完整的电脑,就是速度慢点,硬盘小点而已!

网友B:
别说笔记本了,500元的平板都可以。

楼主:
笔记本的串口,打印口和台式电脑不一样,JTAGICE仿真器,ISP下载线,怎么连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笔记本的串口,打印口和台式电脑不一样,JTAGICE仿真器,ISP下载线,怎么连呢? ...

现在这些工具都是USB的

网友D:
我的就是用笔记本搭建的   一样可以用

网友E:
我一直用笔记本,没接口的那话,买USB转接的扩展,接法一样的;

网友F:
很多都用笔记本的

网友G:
可以啊,我出差就是用的笔记本,挺方便的,直接用USB口,AVR Dragon下载板,用ISP模式

网友H:
只要有USB,就OK了吧,现在通过USB编程器,都可以烧写片子了吧

网友I:
肯定可以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