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TDA2030A发热的问题

楼主(2015-03-30):
TDA2030发热异常,将输出的耦合电容拆掉,还是一样,电源上看到高频纹波

然后将1欧姆电阻和220nF电容的回路拆掉,正常了,电源上高频纹波也消失了

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寄生振荡。

楼主:
谢谢了,这个寄生振荡和布线有关?布线有什么讲究呢?

网友B:
电源线粗,滤波电容靠近芯片,信号一短四分开原则,地线最重要。

网友C:
这个是推荐的电路,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去掉RC反而稳定了,肯定是你的布线太差了,或者器件质量不行。

楼主:
谢谢大家以上的点评

以前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对这个元件布置也没有太在意.目前这个板子暂时只有去掉RC了,但也没有出现问题

下次改版的时候考虑 NE5532 的建议,再试一试

网友D:
这是几哇的功放,效果怎么样

网友E:
输入接地试一下,自激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