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我想放大uA级的电流,想先转成电压:

楼主(2015-03-30):
我有个传感器,在一定条件下,产生uA级的电流,我把它转成电压,是转成mV还是转成别的,请指教?

网友A:
IV转换就好了;
UA的信号已经比较强了;
至于转换成MV还是V,看你的需求,比如量程选择,测试范围的;

我们一般分了,5个以上可以切换的量程;

楼主:
哦,谢谢啊,一般做几级放大啊?

网友B:
有专用的功率检测器,电流通过电阻内部进行放大的,失调很小

网友C:
可以参考TI的光电放大的设计电路,还有现成的PCB可以参考。

网友C:
此电路包括一个配置为互阻抗放大器的单电源运算放大器,该放大器的带宽大于 1MHz,用于放大光电二极管的光依赖电流。正电源产生一个低偏置电压并应用于运算放大器的非反相输入。这可以防止在缺少输入电流的情况下输出在负电源轨上饱和。此电路的设计宗旨是针对 0uA 至 90uA 的光电二极管电流产生 0.1V 至 4.9V 的输出电压,适用于常见的互阻抗放大器应用,如条形码扫描仪、光网络和光谱仪。
/*****************
以上来自TI官方的介绍,正好适合你的应用
****************/

网友C:
原理图如下:

网友D:
微安已经是好大的电流了,怎么做都能搞定,用运算放大器啦

网友E:
uA也有个量级的啊。900uA也是uA级的啊。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

网友C:
应该转化为0-5V之间的数据,mv的话,AD测量的可能不是那么准确,转化为V好点

网友F(2015-05-27):
转化为V好点

赞成

网友G(2018-07-16):
引用 楼主:
哦,谢谢啊,一般做几级放大啊?

你好  请问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