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ARTAN3E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5-03-30):
我用的是SPARTAN3E的芯片,焊上后,上电开始没问题,大约也就不到一分钟,FPGA的DONE端的指示灯就开始一闪一闪,正常应该是一直亮着,现在不正常,一闪一闪,PROM中的程序不断的从PROM中传到FPGA中,过一段时间后,DONE端就不亮了,有人遇到过这类问题吗?怎么解决?

楼主:
急问FPGA SPARTAN 3下载问题中DONE一直为低的问题。
DONE, FPGA, SPARTAN, 下载
FPGA 下载配置时候,PROM文件可以下载下去,但FPGA不能工作。我用的是master serial 方式,检查现象如下:

1)DONE引脚一直为低;
2)CCK一直为一方波;
3)Din/Do上电时有小部分方波后一直为高;
4)PROG和INIT引脚为高。
我载PROG,INIT ,DONE都加了上拉电阻,但没有用,DONE还是一直为低;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请高手指点啊。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