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转载】MOSFET在开关电源中常见的失效原因及解决办法

楼主(2015-03-30):
本帖转载自电源网。作为开关电源工程师,会经常碰到电源板上MOSFET失效,那么MOSFET的失效有几种原因呢,失效后器件解刨后具体是什么形貌呢,都有什么解决办法呢,欢迎大家一起讨论。

先总结下失效的分类;
1:雪崩失效(电压失效),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漏源间的BVdss电压超过MOSFET的额定电压,并且超过达到了一定的能力从而导致MOSFET失效。
2:SOA失效(电流失效),既超出MOSFET安全工作区引起失效,分为Id超出器件规格失效以及Id过大,损耗过高器件长时间热积累而导致的失效。
3:体二极管失效:在桥式、LLC等有用到体二极管进行续流的拓扑结构中,由于体二极管遭受破坏而导致的失效。
4:谐振失效:在并联使用的过程中,栅极及电路寄生参数导致震荡引起的失效。
5:静电失效:在秋冬季节,由于人体及设备静电而导致的器件失效。
6:栅极电压失效:由于栅极遭受异常电压尖峰,而导致栅极栅氧层失效。

楼主:
栅极的异常高压来源主要有以下3种原因:
1:在生产、运输、装配过程中的静电。
2:由器件及电路寄生参数在电源系统工作时产生的高压谐振。
3:在高压冲击时,高电压通过Ggd传输到栅极(在雷击测试时,这种原因导致的失效较为常见)。
至于PCB污染等级、电气间隙及其它高压击穿IC后进入栅极等现象就不做过多解释。

楼主:
(1)雪崩失效是不是可以认为属于SOA失效
雪崩失效归根结底是电压失效,SOA失效本质是电流失效,不管是失效机理、失效的解决办法及失效后器件的形貌都有一定差异。
(2)如何判断是体二极管失效还是电压失效,我认为失效现象是一样的,即DS短路。
一旦器件失效后,漏源间的体二极管失效和漏源电压失效很难区分,因为二极管本身属于寄生参数。虽然失效后难以区分躯体缘由,但是预防电压及二极管失效的解决办法存在较大差异,主要结合自己电路来分析。
(3)并联谐振失效有哪些失效现象,如果只是栅极电压谐振,那应该也属于栅极电压失效。
有些仅为栅极失效,但有很大一部分因为实际是通电的,栅极失效后引起二次失效,表现形貌也不尽相同。一般在异常高电压和雷击项目中较常出现。当然也有一些ESD的情况。一般来说如果炸裂很严重,那就是瞬间大电流在MOSFET体内发热,造成热量无法散发出去而炸裂,如果是漏源击穿,那电压的可能性较大,但也不能一概而论,需要进行进一步解刨后才可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