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F4的PF0设置问题

楼主(2015-03-30):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用到了STM32F030F4中的PF0口,将其当做普通GPIO口使用,将其设置为输入模式,发现该管脚始终为高电平,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先把晶振选择到背部晶振,再配置GP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晶振选择到背部晶振,再配置GPIO

你好,我的PF0配置如下,请看看还需要增加什么配置(最好能写一下),非常感谢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LED_RED_FB;  //即PF0口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

网友A:
/**
  * @brief  Configures the System clock frequency, AHB/APBx prescalers and Flash
  *         settings.
  * @NOTE   This function should be called only once the RCC clock configuration
  *         is reset to the default reset state (done in SystemInit()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SetSysClock(void)
{
  __IO uint32_t StartUpCounter = 0, HSEStatus = 0;

  /* SYSCLK, HCLK, PCLK configuration ----------------------------------------*/
  /* Enable HSE */
  //RCC->CR |= ((uint32_t)RCC_CR_HSEON);
RCC->CR &= ~((uint32_t)RCC_CR_HSE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and if Time out is reached exit */
  do
  {
    HSEStatus = RCC->CR & RCC_CR_HSERDY;
    StartUpCounter++;
  } while((HSEStatus == 0) && (StartUpCounter != HSE_STARTUP_TIMEOUT));

  if ((RCC->CR & RCC_CR_HSERDY) != RESET)
  {
    HSEStatus = (uint32_t)0x01;
  }
  else
  {
    HSEStatus = (uint32_t)0x00;
  }

  if (HSEStatus == (uint32_t)0x01)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and set Flash Latency */
    FLASH->ACR = FLASH_ACR_PRFTBE | FLASH_ACR_LATENCY;

    /* HCLK = SYS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HPRE_DIV1;

    /* PCLK = H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PRE_DIV1;

    /* PLL configuration = HSE * 6 = 48 MHz */
    RCC->CFGR &= (uint32_t)((uint32_t)~(RCC_CFGR_PLLSRC | RCC_CFGR_PLLXTPRE | RCC_CFGR_PLLMULL));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LLSRC_PREDIV1 | RCC_CFGR_PLLXTPRE_PREDIV1 | RCC_CFGR_PLLMULL6);

    /* Enable PLL */
    RCC->CR |= RCC_CR_PLLON;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CR & RCC_CR_PLLRDY) == 0)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CFGR &= (uint32_t)((uint32_t)~(RCC_CFGR_SW));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_PLL;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S) != (uint32_t)RCC_CFGR_SWS_PLL)
    {
    }
  }
  else
  { /* If HSE fails to start-up, the application will have wrong clock
         configuration. User can add here some code to deal with this error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
  * @brief  Configures the System clock frequency, AHB/APBx prescalers and Flash
  *         se ...

红色字体的就是设置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
  * @brief  Configures the System clock frequency, AHB/APBx prescalers and Flash
  *         se ...

好好听这位高手的吧
我自己没用过
帮你顶了

网友A:
没记错的话,
RCC->CR |= ((uint32_t)RCC_CR_HSEON); //使用外部晶振
RCC->CR &= ~((uint32_t)RCC_CR_HSEON);//使用内部晶振

你先改成RCC->CR &= ~((uint32_t)RCC_CR_HSEON);

然后再配置GPIO试试看,我以前作为输出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记错的话,
RCC->CR |= ((uint32_t)RCC_CR_HSEON); //使用外部晶振
RCC->CR &= ~((uint32_t)RCC_CR_HSEON ...

试过了,作为输出没问题,作为输入还是不行,总之谢谢你了:handshake

网友C:
我司是做电子元器件的,每月有多余的税票(17%),为了节省资源现低点数出手,有需要的朋友欢迎联系!

电话:18312349392
QQ:952714370

周生  (打扰之处请见谅,谢谢!)

网友D:
没有配置好

网友E:
输入改成这样试下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问题已解决,是硬件问题,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F(2016-04-06):
弱弱的问句楼主,只要失能外部时钟就可以当普通IO用了吗,要不要重映射啊?小白

网友G:
不用重映射。

网友H(2017-06-07):
引用 网友A:
/**
  * @brief  Configures the System clock frequency, AHB/APBx prescalers and Flash
  *         se ...

你好,这样配置引脚可以使用了,但是同时串口的时钟也乱了,有没有办法解决下

网友I:
这个只是在setclock中不启动外部晶振,当然如果造成系统时钟频率改变(HSE和HSI不一样),那要对应的去配置下系统时钟,时钟系统这块还是要细看下,不然迟到还是得进这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