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329定时器配置无法中断问题

楼主(2015-03-30):
        sysStopTimer(TIMER0);
        u32ExtFreq = sysGetExternalClock()*1000;//12M
        sysSetTimerReferenceClock(TIMER0, u32ExtFreq);
        sysStartTimer(TIMER0, 1, PERIODIC_MODE);
        tmp = sysSetTimerEvent(TIMER0, 1, (PVOID)IRQ_LKTDelay);
        sysprintf("lkt_tmp=%d\r\n",tmp);
        sysSetLocalInterrupt(ENABLE_IRQ);
函数是这样配置的,定时器0先前被使用  现在是重新配置,不知道哪儿出了问题,先前的中断函数不一样

网友:
开总中断了吗?

网友:
这函数,你自己写的,还是库函数里的,看不懂

网友:
你要了解定时器中断的所有寄存器,然后编写,我记得有个开总中断,没看见

网友A:
开总中断没?

网友B:
定时器中断应该是最简单的中断问题,楼主应该考虑清楚这个中断都牵涉到哪些内容

网友:
那没法中断就是配置不对,要先配置好设置,清除标志,然后开启中断,开总中断

网友A:
http://www.mcuzone.com/bbs/thread.php?fid=23
这个芯片是不是跑Linux的,上面的网址是这个芯片相关的东西。

网友C:
这个芯片多用在系统上,没用过不了解

网友D(2015-05-28):
点击链接加入群【Nuvoton   N329xx】:http://jq.qq.com/?_wv=1027&k=ZdGsMh

网友E:
没有提总中断的事情啊,估计没有开。

网友:
应该是总中断没有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