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 烧引脚

楼主(2015-03-30):
给位大侠请教个问题,我stm32f030外接上拉5v的光耦电平信号,输入设置成下拉输入,1000块板发现有100多块把引脚烧掉(对地短路),是不是要设置成浮空输入,在线急等谢谢!!!

楼主:
大神帮忙,5v上拉是10k,设置内部下拉则侧脸引脚的电平为4V左右,设置浮空输入则电平有5v,选择的引脚都是FT的

网友A:
这个片子没用过
看在你在线等的情况,帮你顶贴到前面

网友B:
也可以设置上拉输入啊;
对于5V的话,STM32的IO最好串个电阻吧;
另外光耦端的电源,接3.3V应该问题也大;

可以看看我发的**;
我IO,一般先RC滤波,加施密特触发器后,再进入STM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