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关NUC501ADN无法连接JTAG?

楼主(2015-03-30):
第一次接触这款芯片NUC501ADN(LQFP48),有几个问题需要问一下各位,还望能够不惜赐教 谢谢

官方参考设计,1.有关ICE mode的配置,GPA13、GPB1是不是同时都要接低

2.该芯片的39、40、41管脚会不会对JTAG连接造成影响?(个人感觉不会影响,还请各位前辈指导一下)

我是如此连接的(如下图)

3.我用的工具为AXD Debugger,芯片的39、40、41管脚串一个100nf的电容连接,此时JTAG接口被软件识别到(如下图),但是载入镜像 Smpl_Xmodem.axf,运行时不能跳转到main函数?请问软件需不需要进行设置。(正常情况应该是串口和JTAG接口都正常工作,通过JTAG接口将Xmode协议载入CPU,然后CPU开启串口接收编写的.bin文件,完成烧录)

网友:
楼主用过牛桥吗?

网友A:
我知道牛桥很好用,牛版主发过技术文档,楼主可以按照图纸自己做个

网友B:
1. power on setting 需要設置兩個地方 , 一個是 Boot from RAM , 一個是 ICE interface enable . 如你所說的是正確
2. Core Power 是內部LDO的輸出 , 需要接47uF 電容 , 太小可能會導致 CPU死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power on setting 需要設置兩個地方 , 一個是 Boot from RAM , 一個是 ICE interface enable . 如你所 ...

十分感谢  谢谢

第1条,不是配置成Boot from SPI 吗? 因为我要写到SPL Flash中  Boot from RAM(我尝试一下)

第2条,我试试,十分感谢,感觉也是CPU不稳定,有时能连接上  有时不能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牛桥很好用,牛版主发过技术文档,楼主可以按照图纸自己做个

虽然看不懂 但是还要谢谢您的回复     以后我再看看您说的“牛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