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这个是什么错误

楼主(2015-03-30):
C:\Users\lenovo\Desktop

网友A:
线断开的,没连接上

网友B:
网络有链接,布线还没画线

网友C:
我觉得你肯定是原理图中管脚的标号和pcb中的封装的引脚的标号没有对应,所以相应的网络的地方才是现在“无连接”这样的情况,请仔细检查

网友D:
没有布线!

网友E:
顶层与底层的网络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