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一个电源方案

楼主(2015-03-30):
想做一个锂电池电源方案。充电适配器输出是5V,2A。锂电池输出接负载是5V,2A。想用两节锂电池并联,大家有什么成熟的方案推荐没有?

网友A:
这不就是移动电源里常见的输出指标么!
搜大电流的升压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移动电源里常见的输出指标么!
搜大电流的升压DC-DC

好多都是输出可调的,而且元器件特别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多都是输出可调的,而且元器件特别大。

输出既然可调,自然也能固定在某一数值。这一类IC非常多,你可以直接联系一些IC供应商

网友C:
这个有通用的DC-DC模块线路, 你搜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通用的DC-DC模块线路, 你搜搜

我想还要带保护电路的,搜了一些,不太符合我的要求,你能帮我一下吗?

楼主:
我找了两个芯片,一个是DW01,一个是FP6716,我直接把这两个组合起来,能不能达到我的要求

网友D(2015-06-24):
有的,QQ:317134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