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9E814A单片机烧写问题

楼主(2015-03-30):
N79E814A系列单片机烧写程序步骤,怎么还要烧写什么boot loader 我是个新手,8051也要吗。哪位高手能讲一下。

网友A:
要,先用串口烧,离线烧录器的话就不用

网友:
你说的是引导程序吧,我记得那个是先用编程器烧录,之后就可以通过串口写入了

网友:
如果你不需要那个功能,可以不用,直接开发你的功能就行了

网友B:
8051是不需要的,stc的出厂就已经下载好了

网友C(2015-05-29):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第一次用新唐的单片机,不知道如何烧写程序,用的单片机为n79e815a

网友D:
那个不是必须的,除非你要用串口烧程序,可以先用专业编程器烧录一段bootloader,然后就方便了。

网友D:
不需要啊,你有编程器就不需要的

网友B:
用常规的编程工具烧录进去就行了。

网友B:
你有专门的编程器就不需要的,直接烧录就行了。

网友:
STC 的自带Bootloader,其他的估计需要自己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