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自定义的BULK模式USB的IN速度怎么提高?

楼主(2015-03-30):
用STM32F407ZGT6实现自定义的BULK输入输出,作为的是从设备,全速模式,测上行速度(IN)是500多KB/S,想提高到1MB/S以上各位大神帮解决下吧·····

楼主:
速度已经提高了,用的高速模式,可以达到12M字节/S,现在还想用双缓冲在提高一些,可是双缓冲还没看懂····有懂的给解释下不?

网友A:
嗯, 双缓冲可以进一步提高传输速度. 网上有例程, 就是些设置的问题, 对照着看吧.

网友B:
双缓冲可以就是不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双缓冲可以进一步提高传输速度. 网上有例程, 就是些设置的问题, 对照着看吧. ...

恩,网上有的是STM32F1系列的,我查了STM32F4系列的数据手册没找到设置双缓冲的寄存器········:Q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缓冲可以就是不会用

恩,努力试试

网友C(2015-08-17):
能分享下你FS模式500多KB/S的实现代码不?或者给个参考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