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 T_T 2812捕获问题

楼主(2015-03-30):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测试自己送入的PWM没有问题   那就是电机光电编码器送来的信号驱动能力太弱
或者干扰大    建议你做整形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测试自己送入的PWM没有问题   那就是电机光电编码器送来的信号驱动能力太弱
或者干扰大    建议你做整 ...

:handshake谢谢回复,我是接的电机来的霍尔信号,经过低通滤波器处理,还需要怎么整形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是接的电机来的霍尔信号,经过低通滤波器处理,还需要怎么整形吗 ...

需要整形处理的   你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