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与下载] Kinetis-2015朝花夕拾系列(六)

楼主(2015-03-30):
详谈Kinetis的FTM模块 – (工作模式)
书接上文,本文中主要介绍一下FTM的几种工作模式。

详谈Kinetis的FTM模块 –

网友:
这个模式不是很懂,下载看看再说

网友:
FTM模块的核心是一个16位计数器,该计数器的时钟来源可设置(由FTMx_SC寄存器中 的CLKS设置),可来自总线时钟(CLKS=01),也可来自MCG模块的MCGFFCLK,对时钟 源可进行分频(由FTMx_SC寄存器中的PS设置)。

网友:
原来是计数器,时钟源可以选择

网友:
FTM模块在时钟确定后,计数器计数,默认情况下,对分频后输入时钟进行递增无符号计 数。计数器初始值由FTMx_CNTIN指定。当一直计数到达FTMx_MOD寄存器的设定值时, TOF置位。计数器回到初始值,循环往复。如下图所示,计数器从0计数到3,循环计数。 计数周期=(MOD-CNTIN+1)*时钟周期。

网友:
MCGFFCLK用于局部总线时钟同步,而且不得大于MCGOUTCLK的1/8。且该时钟在MCG 处于BLPI模式和STOP模式下无效。一般情况下,只要不是对外部计数功能,我们都会采 用BusClock为FTM提供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