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与下载] Kinetis-2015朝花夕拾系列(七)

楼主(2015-03-30):
详谈Kinetis的DAC模块
模块概述
Kinetis系列包含若干独立的12位数模转换模块。此类模块用于将数字转换成对应的模拟电
压。转换后的模拟电压可由外部引脚输出,也可以通过芯片内部连接输入到比较器模块、放大器模块、和模数转换模块。

网友:
谢谢分享,模数转换很重要的

网友:
DAC的参考电压可以二选一,一个来自外部或VREF模块的输出,默认连接到DACREF_1; 另一个时VDDA,默认连接到DACREF_2。如果选择VDDA,则DAC的参考电压为3.3V。

网友:
12位二进制的表示范围为0~4095的无符号数。对应数据转换成模拟电压输出范围从 VREF/4096~VREF。以VREF为3.3V计算,则是约0.8mV~3.3V,数据每变化1,输出电压变 化约0.8mV。

网友:
不同参考电压,有相同的输出数字,然后按比例换算

网友:
这个概念讲解的非常详细,值得一看

网友A:
Kinetis系列包含若干独立的12位数模转换模块.
这么多,够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