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嵌入式系统中的几个关键基本概念!

楼主(2015-03-30):
boot loader:看名字就知道,这是在系统启动时使用的,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加载操作系统。其它包括一些硬件的初始化,或者其它的一些自定义功能,例如OS升级什么的。
 启动流程:  一般的arm/MIPS 架构的CPU都有一个固定的地址,硬件上电后,CPU就去这个地址读取第一条指令。
通常硬件上都会把这个地址连接在非易失存储器(简单的理解就是掉电不丢失,一般是FLASH)上。也就是说,这个阶段的代码都是运行在FLASH上的,所以,这个FLASH必须是可以随机访问的。这些代码通常都是汇编写成的,初始化CPU,内存等等硬件相关的一些指令。  内存初始化完毕后,就可以将代码拷贝到内存里了。在内存里运行,就可以写了,速度上也要快很多。  之后继续其它设备的初始化,比如串口,网口什么的。现在用不着的设备不做初始化,等OS起来以后再说。  再往后就准备启动OS了。嵌入式设备为了节省FLASH的容量,通常OS都是压缩过的,所以boot loader就必须将OS从FLASH上,解压到内存当中去。然后跳转到OS在内存中的第一个函数中去。这个地址就是双方约定好的了,因为boot loader并不关心OS到底是什么,它只管将CPU交给OS,它的使命就结束了。如果这个地址双方不一致,那就彻底悲剧了……
设备驱动:  就是可以屏蔽硬件特性,让操作系统中的应用程序可以更好的操作硬件。比如现在有一块屏,4*4个点阵,单色。没有驱动的时候,我只要告诉硬件,在(0,0),(0,1),(0,3),(0,4)这几个点亮一下,就可以在屏幕最上方显示一条线了。但是应用程序不可能这样去做啊,不可能每个字,每条线都用点阵去画吧。所以,我就可以写一个程序,将点亮4个点封装成函数,第一个参数作为变量,给操作系统。这样应用程序只需要调这个函数,就可以在任意地方画一条横线了。字符显示也是类似的。那什么还要有操作系统呢,不直接给应用程序?因为应用程序不需要关心硬件,这块屏可大可小,或者可显示多种颜色。操作系统就是在中间作为标准,抽象出一个显示设备,底下是驱动跟硬件配合,提供操作接口,上面是应用程序去调用接口。

在网上看到这篇好**,希望对大学有所帮助,呵呵!

网友A:
在系统启动时使用的,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加载操作系统

网友B:
恩恩 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