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PWM 出不了正弦波 帮我看看吧

楼主(2015-03-30):
STC15F2K60S2的 出不了波形  谁能帮我看看  谢谢各位了

#include"pwm.h"

/*******************PCA模块捕获初始化*******************************/
void fn_PCA_Init(unsigned char CCAPMn,unsigned char PCA_CCAPnL,unsigned char PCA_CCAPnH,unsigned char PCA_CLK)
{
        CCON   =   0x00;                                                                           //PCA控制寄存器
        AUXR1 |=  0x30;
          CL   =   0x00;                                                                   //清除PCA计数器
          CH   =   0x00;
    CMOD   =   0x80|PCA_CLK;                                                            //空闲模式下PCA停止工作|PCA,PWM时钟源选择输入方式

  PCA_PWM0 =   0x00;                                                                        //在PWM模式下CCAPL0九位数 CCAPH0九位数

    P1M0  |=   0x02;
        P1M1  &=   0xff;

        CCAPM0 =   CCAPMn;                                                   //模块比较寄存器,输出口选择
        CCAP0L =   PCA_CCAPnL;                                           // 用于控制输出占空比
        CCAP0H =   PCA_CCAPnH;

//        step0  =   ((PCA_CCAPnH&0x00ff)<<8)|PCA_CCAPnL;

           CF  =   0;
     // IP   =   0x80;                                                                  //中断优先级
         // EA   =   1;                                                                      //总中断
      CR   =   1;                                                                          //启动PCA计数器
}

/********************初始化定时器0,作为PCA时钟源*********************/
void fn_Timer0_Init()
{
   TMOD|=  0x02;           // 采用定时器0方式2 8位自动重载
   AUXR|=  0x80;       //  定时器0工作1T
   TH0   =   0;
   TL0   =   0;
  // TR0   =   1;

}

/*功能描述:定时器0作为PCA时钟输入源,设置频率
*参数选择:Fre要设置的频率 184Hz~45KHz
*/
void Set_PWM0_Fre(unsigned int Fre)
{

   TH0 = Fre;
   TL0 = Fre;
   TR0=1;
}

/*功能描述:设置PWM占空比
*参数选择:duty 占空比0~255的范围
*/
void Set_PWM0(unsigned char duty)
{

        CCAP0L = duty;
        CCAP0H = duty;
}

/****************PWM。h文件

#ifndef _PWM_H
#define _PWM_H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FOSE  12000000                                                //系统时钟

//PCA时钟源

#define CLK0     0x00        //Fosc/12

#define CLK1     0x02        //Fosc/2

#define CLK2     0x04        //定时器0的溢出率

#define CLK3     0x06        //ECI外部时钟

#define CLK4     0x08        //Fosc/1

#define CLK5     0x0a        //Fosc/4

#define CLK6     0x0c        //Fosc/6

#define CLK7     0x0e        //Fosc/8

//捕获
#define RISE 0x20                                        //CCAPM0 上升沿捕获
#define ECCF 0x01                                           //      PCA 使能中断

//PWM可调模式
//PWM频率=时钟源/256
// 占空比=(CCAPnL/256)*100%
#define PWM  0x42                                          //         允许比较器功能 PWM可调

//高速输出模式(8Hz~64Mhz)
//CCAP0H CCAP0L=INT (PCA时钟源/(2*f)+0.5)
#define HIGH_SPEED_OUT     0x4C

//定时器模式
//CCAPnH,CCAPnL=t/(1/PCA时钟源)
#define Timer 0x48

#define  ECCF   0x01

extern void fn_PCA_Init(unsigned char CCAPMn,unsigned char PCA_CCAPnL,unsigned char PCA_CCAPnH,unsigned char PCA_CLCK);
extern void fn_Timer0_Init();
extern void Set_PWM0_Fre(unsigned int Fre);
extern void Set_PWM0(unsigned char duty);
extern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endif

网友A:
2k系列不知道行不行,官方有个4k系列的程序,楼主方便可以留个邮箱,我的权限不够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