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助:关于12864大数字时钟显示乱码的问题?

楼主(2015-03-30):
12864大数字时钟,在显示大数字时乱码,不显示数字,在面包板上正常,焊成板子乱码,不知怎么回事?望各位高手前辈指正,在此先谢谢了。。。。

楼主:
呃!没人啊!。。。。。

网友A:
焊成的板子 和 面包板有 不同吗?

网友B:
估计是板子敷铜引起的,敷铜后数据线对地电容增加,导致数据线上信号的前后沿不陡,然后在使能“写”信号时,数据信号还没有建立完成,造成乱码。

你可以在设定数据信号后,加入一个或多个 NOP 指令,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C:
虚焊????晶振频率要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板子敷铜引起的,敷铜后数据线对地电容增加,导致数据线上信号的前后沿不陡,然后在使能“写”信号时 ...

谢谢!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虚焊????晶振频率要相同。。。。。

谢谢!运行几天正常的,然后乱码,重启或断电源一会就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运行几天正常的,然后乱码,重启或断电源一会就正常。

或许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D:
在每个命令执行时候都加个延时再看看。和虚焊其他什么的应该没啥问题。

楼主:
谢谢!再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