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教一下 如何在子程序中跳回到主函数开头运行

楼主(2015-03-30):
在子程序中检测某一个值  符合后跳回主函数main处运行,除了goto外有没有其他指令?

网友A:
PIC有封装好的库函数,直接调用就行。类似于reset();

网友A:
#define BOOTLOASER_ADDRESS                        0x00ul

#define RunBootloader()                       (((int(*)(void))(BOOTLOASER_ADDRES))())
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有封装好的库函数,直接调用就行。类似于reset();

用的是PIC16F1513 编译器为XC8  请问你说的是不是汇编中的reset指令?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是PIC16F1513 编译器为XC8  请问你说的是不是汇编中的reset指令?

封装好的库函数/*-------------------------------------------------------------------------
* Some useful macros for inline assembly stuff
*-------------------------------------------------------------------------*/
#define Nop()    {_asm nop _endasm}
#define ClrWdt() {_asm clrwdt _endasm}
#define Sleep()  {_asm sleep _endasm}
#define Reset()  {_asm reset _enda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