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通知驱动程序

楼主(2015-03-30):
硬件内发生某些事件时能通知驱动程序,比如缓冲区数据满的时候通知驱动程序取数据等等

网友A:
据我目前所能做到的就是靠驱动程序轮询硬件“有什么事吗”这样的方式来解决,但是并非领导的本意啊

网友B:
USB属于从设备,不能主动想上层发送数据,必须上层请求数据,它才能网上曾发数据

网友C:
可以用中断吗?有些事件的发生就是一种中断源吧

网友D:
USB传输有几种方式,其中有一种中断方式,大概可以有中断通知主机,但这种方式是可以出错丢帧的,一般用的也不多,你自己去查查是否适合你。

楼主:
哦,懂了,多谢

楼主:
结贴了,多谢大家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