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 FIFO 芯片

楼主(2015-03-30):
请推荐 FIFO 芯片
需要外扩单片机   RAM   来存储最近几秒的数据

楼主:
想用硬件来实现FIFO的功能,不知各位前辈可不可以推荐几种芯片?

网友A:
容量有什么要求吗?

楼主:
容量不必太大。

网友B:
常用的fifo芯片有IDT的IDT72系列,cypress的CY7C4x系列

网友C:
可以根据数据量选型。

网友D:
用在什么地方,FPGA还是DSP

网友E:
CY7C68013的内核为8051,有自己的FIFO,容量应该不算大应该够用。
USB通信。

网友F:
用片FPGA就可以啦,想怎么配置就怎么配置

楼主:
众说纷纭,先就讨论到这吧

楼主:
不过还是多谢大家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