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st发送地址和数据到68013A转交给FPGA指定的地址和数据

楼主(2015-03-30):
Host发送地址和数据到68013A转交给FPGA指定的地址和数据

网友A:
datesheet怎么说

楼主:
看datasheet等资料,GPIFADR[8:0]输出地址设置好后,只能是自增1

网友B:
能不能每次都指定呢?

楼主:
我也想知道呢

网友C:
可以的,用signal模式的,就想写寄存器一样的

网友D:
自增1应该是burst模式的吧,看你要用什么模式的GPIF

网友E:
嗯,要是burst模式的就应该自增的,如果不自增那么后面的数据不是把前面的数据覆盖了吗

网友B:
看datasheet了,没有发现signal模式和burst模式之说啊。

网友B:
你说的是不是对应GPIF的single-read和FIFO-read模式,FIFO-read是自增1,但single-read的地址是固件初始化设置好了后,USB批量传输时还是没办法设置GPIFADR[8:0]呢

网友F:
FIFO也是从某个地址开始加1的,你不预先设置初始地址怎么能加1?

单次读写方式也可以多次设置某一地址而不加1,这有什么疑问吗?

网友B:
单次读写方式可以设置地址,但无法实现类似发一次16位数据,高8位作为地址,低8位作为数据,68013A一次输出到FPGA上;GPIFADR[8:0]只能预先在在51程序规定好,按条件触发,对不对呢?

网友G:
这样就有限制,地址只能是0~255,数据也只能是0~255,如果这个范围够的话,那没问题。

网友G:
超过这个范围,可以先选地址,再发数据,分两次操作。FPGA先收到的当地址,后收到的当数据。这个你大概可以参看一下HPI接口的例子,DSP就有HPIA/HPIB/HPIC三个寄存器,分别选中,再赋值;对数据寄存器也可以连续赋值。

楼主:
哦,知道了,我明天再试试

楼主:
多谢大家,结贴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