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调试电路图

楼主(2015-03-30):
(无正文)

网友A:
焊元件,绕变压器,装机测试啊,遇到问题再解决,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那你的板子是如何画出来的呢?画板子的时候,对于元件参数你就应该有一个大概的数值范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元件,绕变压器,装机测试啊,遇到问题再解决,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那你的板子是如何画出来的呢?画板子 ...

大概参数当然是画原理图就给了的,但是真要调试的时候按照那样的参数发生电阻烧坏的、IC烧毁、没有输出、效率偏低之类的,应该先怎么样,再怎么样的,你们一般调试的时候是怎么做的

网友A:
那你要先想想,为什么会烧这个元件,烧这个元件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哪里虚焊连锡之类的,变压器设计是否合理?VDS是否过高等等,这些问题都要注意

网友B:
原理图必须合理正确,原理图和PCB元件引脚要严格对应,必须不焊接错误,然后,基本上,不用调了: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