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推荐一款存储器,读写的速度较快,最好是铁电

楼主(2015-03-30):
最近有一个项目要用到长期保存的数据,但是要多次的读写操作的应用,想到了铁电,帮忙推荐一款

网友A:
多大的容量

网友A:
可以试下FM24V05

网友A:
和2402等系列的完全兼容,程序几乎都不用改

网友A:
65536Byte,完全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价格怎么样?

网友A:
价格稍贵,CY和富士通都有,可以看看

网友A:
I2C接口,一会儿我找下资料给你

网友A:
24V05

网友A:
怎么没有上传上来?

网友B:
我给推荐一款

网友B:
富士通的

网友B:
MB85RC256V 是一种具有串行接口的 256K 位 FRAM (I2C),通过铁电工艺和 CMOS 工艺技术形成非易失存储单元。
FRAM 既是非易失性存储器,也可以实现高速写入,因此,它适用于日志管理和恢复数据等。

网友B:
中文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