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串口通信和外部中断

楼主(2015-03-30):
同时使用串口中断和外部中断,发现不定时地出现串口无法接收数据,跟踪发现进串口中断,但是RXNE不置位;关闭外部中断,长时间测试无该问题。尝试更改两个中断的优先级,没有效果。 在其他论坛上也看到有人问这个问题,但是没有答案。不知哪位大侠给解解惑,指导一下,谢了先。

网友A:
有其它中断标志位没清吧;
是不是频繁进入中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其它中断标志位没清吧;
是不是频繁进入中断啊?

外部中断的频率为6次/10ms。 你说的中断标志是外中断还是串口中断? 单独工作都很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部中断的频率为6次/10ms。 你说的中断标志是外中断还是串口中断? 单独工作都很正常的。 ...

程序跟踪下;
查看响应中断的寄存器变量;
看哪个出了问题;

网友B:
嗯, 应该是响应中断的问题. 因为有了外部中断后出现问题, 先查外部中断的服务程序.
可以跟踪一下外部中断服务条件下的寄存器变化情况, 可以人为地创造外部中断响应后, 收到数据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