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的芯片图片出不来

楼主(2015-03-30):
前两天,卸载电脑不用的软件,无意间卸载了什么,导致psoc designer 软件的芯片图片出不来,怎么办呢?

网友A:
可能是电脑上的 SVG Viewer 被卸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电脑上的 SVG Viewer 被卸载了。

对,非常有可能,重新安装一个试试

网友C:
碰到过,问了供应商,他们也说是这个问题,后来下载那个软件好了

网友D:
老是报如下错误,说我Programmer没了

网友E:
知道是不是注册表没删干净~~~

网友F:
印象中现在的PSoC Designer安装软件里就包含Programmer,楼主在把designer和Programmer卸载后可以直接安装PSoC Designer

网友G: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安装卸载好几遍,清理了注册表才搞定

楼主:
好吧,我彻底清洁一下

楼主:
先结贴了,等我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