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在声无线通信

楼主(2015-03-30):
前几天到电子市场去转,发现有一种叫做超在声的无线通信模块,以前没有接触过,不知道有人了解吗

楼主:
简单地说,超再生接收机是直放式接收机的一种,是利用正反馈原理,把经过放大了的信息回馈到输入端,再放大、循环……
所谓直放,是与超外差技术相对应的。也就是说信号本身不经过变频,直接进行处理。
与超外差技术相比,超再生技术有如下优点:
1、电路简单,最简单的接收机只需1个晶体管即可完成从高放、检波、功放的所有功能。
2、灵敏度高。
3、体积小,成本低。

楼主:
它的主要缺点是:
1、灵敏度在全波段不稳定,起伏较大,所以主要适合作固定频率接收机。
2、选择性差、抗干扰能力差。
3、频率稳定性差,易产生频率漂移。
4、近距接收时易产生阻塞。

网友A:
无线数据传输广泛地运用在车辆监控、遥控、遥测、小型无线网络、无线抄表、门禁系统、小区传呼、工业数据采集系统、无线标签、身份识别、非接触RF智能卡、小型无线数据终端、安全防火系统、无线遥控系统、生物信号采集、水文气象监控、机器人控制、无线232数据通信、无线485/422数据通信、数字音频、数字图像传输等领域中。

网友A:
超再生接收模块的体积:30x13x8毫米
主要技术指标:
1、通讯方式:调幅AM
2、工作频率:315MHZ/433MHZ
3、频率稳定度:±200KHZ
4、接收灵敏度:-106DBM
5、静态电流:≤5MA
6、工作电流:≤5MA
7、工作电压:DC 5V
8、输出方式:TTL电平
这种电路的优点在于:
1、天线输入端有选频电路,而不依赖1/4波长天线的选频作用,控制距离较近时可以剪短甚至去掉外接天线
2、输出端的波形在没有信号比较干净,干扰信号为短暂的针状脉冲,而不象其它超再生接收电路会产生密集的噪声波形,所以抗干扰能力较强。
3、模块自身辐射极小,加上电路模块背面网状接地铜箔的屏蔽作用,可以减少自身振荡的泄漏和外界干扰信号的侵入。
4、采用带骨架的铜芯电感将频率调整到315M后封固,这与采用可调电容调整接收频率的电路相比,温度、湿度稳定性及抗机械振动性能都有极大改善。可调电容调整精度较低,只有3/4圈的调整范围,而可调电感可以做到多圈调整。可调电容调整完毕后无法封固,因为无论导体还是绝缘体,各种介质的靠近或侵入都会使电容的容量发生变化,进而影响接收频率。另外未经封固的可调电容在受到振动时定片和动片之间发生位移;温度变化时热胀冷缩会使定片和动片间距离改变;湿度变化因介质变化改变容量;长期工作在潮湿环境中还会因定片和动片的氧化改变容量,这些都会严重影响接收频率的稳定性,而采用可调电感就可解决这些问题,因为电感可以在调整完毕后进行封固,绝缘体封固剂不会使电感量发生变化。

网友A:
超外差接收模块的体积:35x13x8毫米
主要技术指标:
1、通讯方式:调幅AM
2、工作频率:316.8MHZ
3、频率稳定度:±75KHZ
4、接收灵敏度:-102DBM
5、静态电流:≤5MA
6、工作电流:≤5MA
7、工作电压:DC 5V
8、输出方式:TTL电平
这里提供的超外差接收模块采用进口高性能无线遥控及数传专用集成电路RX3310A,并且采用316.8M声表谐振器,所以工作稳定可靠,适合比较恶劣的环境下全天候工作。
RX3310A集成电路介绍:
RX3310A是台湾HMARK公司生产的专门用于幅度键控ASK调制的无线遥控及数传信号的接收集成电路,内含低噪音高频放大、混频器、本机振荡、中频放大器、中频滤波器、比较器等,为一次变频超外差电路,双列18脚宽体贴片封装,主要技术指标如下:
工作频率:150~450MHZ
工作电压:2.7~6V
工作电流:2.6毫安(3V电源时)
接收灵敏度:-105DBM(1K数据速率而且天线匹配时)
最高数据速率:9.6KBPS
从外接天线接收的信号经C8耦合到L3、C9组成的选频网络进行阻抗变换后输入RX3310的内部高频放大器输入端14脚,经芯片内的高频放大后(增益为15~20DB)的信号再经混频器与本机振荡信号(316.8M)混频,产生1.8M的中频信号,此中频信号经内部中频放大后由第3脚输出,再进入比较器放大整形,最后数据从第8脚输出。
超外差接收机对天线的阻抗匹配要求较高,要求外接天线的阻抗必须是50欧姆的,否则对接收灵敏度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如果用1/4波长的普通导线时应为23厘米最佳,要尽可能减少天线根部到发射模块天线焊接处的引线长度,如果无法减小,可以用特性阻抗50欧姆的射频同轴电缆连接(天线焊点右侧有一个专门的接地焊点)

网友A:
超再生和超外差电路性能各有优缺点,超再生接收机价格低廉,经济实惠,而且接收灵敏度高,但是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频率受温度漂移大,抗干扰能力差。超外差式接收机优点是频率稳定,抗干扰能力好,和单片机配合时性能比较稳定,缺点是灵敏度比超再生低,价格远高于超再生接收机,而且近距离强信号时可能有阻塞现象。

网友A:
模块必须用信号调制才能正常工作,常见的固定码编码器件如PT2262/2272,只要直接连接即可,非常简单,因为是专用编码芯片,所以效果很好传输距离很远。
模块还有一种重要的用途就是配合单片机来实现数据通讯,这时有一定的技巧:
1、合理的通讯速率
数据模块的最大传输数据速率为9.6KBs,一般控制在2.5k左右,过高的数据速率会降低接收灵敏度及增大误码率甚至根本无法工作。
2、合理的信息码格式
单片机和模块工作时,通常自己定义传输协议,不论用何种调制方式,所要传递的信息码格式都很重要,它将直接影响到数据的可靠收发。
码组格式推荐方案
前导码+同步码+ 数据帧,前导码长度应大于是10ms,以避开背景噪声,因为接收模块接收到的数据第一位极易被干扰(即零电平干扰)而引起接收到的数据错误。所以采用CPU编译码可在数据识别位前加一些乱码以抑制零电平干扰。同步码主要用于区别于前导码及数据。有一定的特征,好让软件能够通过一定的算法鉴别出同步码,同时对接收数据做好准备。
数据帧不宜采用非归零码,更不能长0和长1。采用曼彻斯特编码或POCSAG码等。
3、单片机对接收模块的干扰
单片机模拟2262时一般都很正常,然而单片机模拟2272解码时通常会发现遥控距离缩短很多,这是因为单片机的时钟频率的倍频都会对接收模块产生干扰,51系列的单片机电磁干扰比较大,2051稍微小一些,PIC系列的比较小,我们需要采用一些抗干扰措施来减小干扰。比如单片机和遥控接收电路分别用两个5伏电源供电,将接收板单独用一个78L05供电,单片机的时钟区远离接收模块,降低单片机的工作频率,中间加入屏蔽等。
接收模块和51系列单片机接口时最好做一个隔离电路,能较好地遏制单片机对接收模块的电磁干扰。
接收模块工作时一般输出的是高电平脉冲,不是直流电平,所以不能用万用表测试,调试时可用一个发光二极管串接一个3K的电阻来监测模块的输出状态。
无线数据模块和PT2262/PT2272等专用编解码芯片使用时,连接很简单只要直接连接即可,传输距离比较理想,一般能达到600米以上,如果和单片机或者微机配合使用时,会受到单片机或者微机的时钟干扰,造成传输距离明显下降,一般实用距离在200米以内。

楼主:
现在真是各种各样的通信,这个世界只有自己找不到的,能人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