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问几个简单与非门跟电压比较器问题

楼主(2015-03-30):
小弟刚做遇到几个问题
74ls00P芯片VCC接入电压后,与非门两个输入端都会自带1.4V电压,这是正常么
然后想找个电压比较器芯片,什么型号的支持3V电压呢

网友A:
好像昨天楼主发过这么个帖,说是和老师一起做什么项目。
记得我回复说,看datasheet。

现在我说,也可以看任意一本数字电路教材,例如阎石《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第五版)》,109页开始。或者 康华光《电子技术基础.数字部分》,93页开始。

网友B:
正常,这是空置悬浮电压,加负载就正常了啊,比较器自己可做个,多看看书多动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昨天楼主发过这么个帖,说是和老师一起做什么项目。
记得我回复说,看datasheet。

我是查过资料的没找到楼下悬空电压,前天吧好像翻书确实查到了。。所以这几天没上来看帖子,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这是空置悬浮电压,加负载就正常了啊,比较器自己可做个,多看看书多动动手, ...

谢谢。。找到原因了,还是想找个比较器芯片比较好,自己做占板子可能比芯片占面积大。找了个LM339的,感觉管脚有点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