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GPIF模式下,CTLx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控制的?

楼主(2015-03-30):
在GPIF模式下,CTLx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控制的?

网友A:
看不到你说啥

楼主:
68013上电后,CTLx默认为高电平,当下载了固件(GPIF Designer中带的固件)之后,发现CTLx都变为低电平。

网友B:
你不知道在哪里将电平拉低的?

网友C:
寄存器怎么搞的

楼主:
GPIFCTLCFG= 0X00;  GPIFIDLECTL = 0X07

网友D:
不懂,帮你顶起吧

网友E:
还是看看手册吧!

网友F:
在GPIF模式下,CY68013A的CTL一般用来设置成READ Enable, Write Enable或者OUTPUT Enable,其状态1,0或者tri-state是您自己在GPIF Designer中去设置的,CTL高低电平也是看你自己的传输时序怎么设计的.可高可低.

楼主:
哦,我知道了,多谢大家啊

楼主:
先结贴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