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16 用汇编,编一个8个7段数码管动态显示的程序

楼主(2015-03-30):
   唉。。只会静态显示。     帮忙写一个动态的吧。最好有注释。   谢谢啦

网友A:
你说的动态是什么意思?闪烁显示,还是数字自动加减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动态是什么意思?闪烁显示,还是数字自动加减变化

假设A口是位码控制,C口是段码控制,效果是这样的

楼主:
就是后面的这个Led_7 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