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刷新memory窗口时,显示的值都会改变

楼主(2015-03-30):
用ccs2.0通过仿真器察看6201的外设sbsram的内容时,每次刷新memory窗口时,显示的值都会改变,而且有规律

楼主:
刷新几次后,又会出现第一次的值。

网友A:
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我在ccs中编程通过仿真器将计算机中的一个文件读入sbsram中,如果是小文件没有问题

楼主:
可是文件一到几十k就会出现问题,数据就不对了

网友B:
期待高手给解答

网友C:
这个正常吧,使用的内存的情况,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啊

楼主:
哦,那我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