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之基本定时器TIM6&TIM7(操作寄存器)

楼主(2015-03-30):
基本定时器TIM6&TIM7

      基本定时器TIM6和TIM7包括一个由可编程分频器驱动的16位自动重载计数器。它可以用作普通的定时器,也可以用来驱动DAC。这两个定时器是完全独立的,不共享任何资源。更多时候是与DAC平配合使用。
作为定时器的配置步骤:
1.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如果之前没有设置),这个最好一个程序里只在开头设置一次。
2.     使能相关时钟。
3.     设置分频。
4.     清空计数器的值。
5.     设置自动重装寄存器的值。
6.     是否允许中断。
7.     如果允许中断,设置中断优先级,使能中断。
8.     使能计数器。
程序:
[plain] view plaincopy

  • /************************************
  •     标题:定时器TIM7的定时练习
  •     软件平台:IAR for ARM6.21
  •     硬件平台:stm32f4-discovery
  •     主频:168M
  •
  •     author:小船
  •     data:2012-02-06
  • *************************************/
  •
  • #include <stm32f4xx.h>
  • #include "MyDebugger.h"
  •
  • void main ()
  • {
  •
  •   SCB->AIRCR = 0x05FA0000 | 0x400;  //中断优先级分组 抢占:响应=3:1
  •
  •   RCC->APB1ENR |= (1<<5); //打开TIM7时钟
  •   TIM7->PSC = 8399; //对时钟84M进行8400分频,使得计数频率为10k
  •   TIM7->ARR = 10000;  //定时一秒
  •   TIM7->CNT = 0;  //清空计数器
  •   TIM7->CR1 |= (1<<7); //自动重装载预装载使能
  •   TIM7->DIER |= 1; //使能中断
  •   NVIC->IP[55] = 0x80;
  •   NVIC->ISER[1] |= (1<<(55-32));
  •   TIM7->CR1 |= 1; //开始计时
  •   MyDebugger_Init();
  •   while(1)
  •   {
  •   };
  • }
  •
  • void TIM7_IRQHandler(void)
  • {
  •   if(TIM7->SR)
  •   {
  •     MyDebugger_LEDs(blue, turn);
  •     TIM7->SR &= ~(0x0001);
  •   }
  • }

网友A:
基本定时器TIM6和TIM7包括一个由可编程分频器驱动的16位自动重载计数器。它可以用作普通的定时器,也可以用来驱动DAC。这两个定时器是完全独立的,不共享任何资源。更多时候是与DAC平配合使用。

网友B:
stm32f407之基本定时器TIM6&TIM7

网友C:
更多时候是与DAC平配合使用

网友D:
感谢楼主,以后请多多指教。。

网友C:
这两个定时器是完全独立的,不共享任何资源

网友E:
TIM7->PSC = 8399; //对时钟84M进行8400分频,使得计数频率为10k  ??怎么做的啊

网友F:
这两个定时器是相互独立的吗?有没有共享资源,能同时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