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之PWM(操作寄存器)

楼主(2015-03-30):
PWM
         脉宽调制模式可以生成一个由TIMx_ARR寄存器的值确定频率和TIMx_CCRx寄存器的值确定占空比的信号。
         可以对每个通道独立选择PWM模式,( OCx输出一个PWM信号)在TIMx_CCMRx寄存器的OCxM位写110(PWM模式1)或111(PWM模式2)。必须通过设置TIMx_CCMRx寄存器的OCxPE位,启用相应的预装载寄存器,最后还要设置TIMx_CR1寄存器的ARPE位,(在向上计数或中心对称模式中)使能自动重装载的预装载寄存器。
       仅当发生一个更新事件的时候,预装载寄存器才能被传送到影子寄存器,因此在计数器开始计数之前,必须通过设置TIMx_EGR寄存器中的UG位来初始化所有的寄存器。
        OCx的极性可以通过软件在TIMx_CCER寄存器中的CCxP位设置,它可以设置为高电平有效或低电平有效。TIMx_CCER寄存器中的CCxE位控制OCx输出使能。详见TIMx_CCERx寄存器的描述。
配置步骤:
1.     使能相关时钟。
2.     配置相关的引脚模式、速度、以及复用功能。
3.     使能TIM时钟
4.     设置分频。
5.     设置周期。(ARR的值)周期=(PSC+1)* ARR / TIMx时钟
6.     产生一次更新事件,更新影子寄存器的值。
7.     在CCMR中设置PWM模式。
8.     设置各通道占空比。占空比= CCRx / ARR。
9.     使能比较输出。
10.  启动预装载。
11.  打开定时器。

楼主:
程序:
[plain] view plaincopy

  • /************************************
  •     标题:输出4路PWM
  •     软件平台:IAR for ARM6.21
  •     硬件平台:stm32f4-discovery
  •     主频:168M
  •
  •     author:小船
  •     data:2012-02-08
  • *************************************/
  •
  • #include <stm32f4xx.h>
  •
  • void main ()
  • {
  •
  •   SCB->AIRCR = 0x05FA0000 | 0x400;  //中断优先级分组 抢占:响应=3:1
  •
  •   RCC->AHB1ENR |= (1<<2); //打开GPIOC时钟
  •   GPIOC->MODER |= 0X000AA000;//pc6789第二功能
  •         //推挽输出
  •   GPIOC->OSPEEDR |= 0x000ff000;//速度100m
  •   GPIOC->PUPDR |= 0x00055000;//上拉
  •
  •   GPIOC->AFR[0] |= 0x22000000;//pc6789第二功能AF2
  •   GPIOC->AFR[1] |= 0x00000022;
  •
  •   RCC->APB1ENR |= (1<<1); //打开TIM3时钟
  •   TIM3->PSC = 83; //对时钟84M进行84分频,使得计数频率为1M
  •   TIM3->ARR = 10000;  //周期10ms
  •   TIM3->EGR |= 1; //产生一次更新事件
  •
  •   TIM3->CCMR1 |= 0x6060;//PWM模式1
  •   TIM3->CCMR2 |= 0x6060;//PWM模式1
  •
  •   TIM3->CCR1 = 8000;//设置第一通道占空比80%
  •   TIM3->CCR2 = 6000;//设置第二通道占空比60%
  •   TIM3->CCR3 = 4000; //设置第三通道占空比40%
  •   TIM3->CCR4 = 2000; //设置第四通道占空比20%
  •
  •   TIM3->CCER |= 0x1111;//使能比较输出
  •
  •   TIM3->CCMR1 |= 0x0808;//启动预装载
  •   TIM3->CCMR2 |= 0x0808;
  •
  •   TIM3->CR1 |= 1; //开始计时
  •
  •   while(1)
  •   {
  •   };
  • }

网友A:
可以对每个通道独立选择PWM模式

网友B:
脉宽调制模式可以生成一个由TIMx_ARR寄存器的值确定频率和TIMx_CCRx寄存器的值确定占空比的信号

网友C:
在计数器开始计数之前,必须通过设置TIMx_EGR寄存器中的UG位来初始化所有的寄存器。

网友D:
可以对每个通道独立选择PWM模式,确实是这样。。

网友B:
OCx的极性可以通过软件在TIMx_CCER寄存器中的CCxP位设置,它可以设置为高电平有效或低电平有效。TIMx_CCER寄存器中的CCxE位控制OCx输出使能。详见TIMx_CCERx寄存器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