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之ADC(操作寄存器)

楼主(2015-03-30):
ADC
12位ADC是一种逐次逼近型模拟数字转换器。它有多达19个通道,可测量16个外部和2个内部信号源和Vbat通道。各通道的A/D转换可以单次、连续、扫描或间断模式执行。ADC的结果可以左对齐或右对齐方式存储在16位数据寄存器中。
模拟看门狗特性允许应用程序检测输入电压是否超出用户定义的高/低阀值。
有16个多路通道。
通道选择:
      可以把转换组织成两组:规则组和注入组。在任意多个通道上以任意顺序进行的一系列转换构成成组转换。例如,可以如下顺序完成转换:通道3、通道8、通道2、通道2、通道0、通道2、通道2、通道15。
      规则组由多达16个转换组成。规则通道和它们的转换顺序在ADC_SQRx寄存器中选择。规则组中转换的总数应写入ADC_SQR1寄存器的L[3:0]位中。
       注入组由多达4个转换组成。注入通道和它们的转换顺序在ADC_JSQR寄存器中选择。注入组里的转换总数目应写入ADC_JSQR寄存器的L[1:0]位中。如果ADC_SQRx或ADC_JSQR寄存器在转换期间被更改,当前的转换被清除,一个新的启动脉冲将发送到ADC以转换新选择的组。
单次转换模式:
        单次转换模式下,ADC只执行一次转换。该模式既可通过设置ADC_CR2寄存器的ADON位(只适用于规则通道)启动也可通过外部触发启动(适用于规则通道或注入通道),这时CONT位为0。
一旦选择通道的转换完成:
如果一个规则通道被转换:
─ 转换数据被储存在16位ADC_DR寄存器中
─ EOC(转换结束)标志被设置 ─ 如果设置了EOCIE,则产生中断。
如果一个注入通道被转换:
─ 转换数据被储存在16位的ADC_DRJ1寄存器中
─ JEOC(注入转换结束)标志被设置 ─ 如果设置了JEOCIE位,则产生中断。
然后ADC停止
连续转换模式:
        在连续转换模式中,当前面ADC转换一结束马上就启动另一次转换。此模式可通过外部触发启动或通过设置ADC_CR2寄存器上的ADON位启动,此时CONT位是1。
每个转换后:
如果一个规则通道被转换:
─ 转换数据被储存在16位的ADC_DR寄存器中
─ EOC(转换结束)标志被设置
─ 如果设置了EOCIE,则产生中断。
注入通道不能被用于连续转换模式,唯一的例外是当规则通道配置为连续转换后,注入通道配置为自动转换。
扫描模式:
         此模式用来扫描一组模拟通道。
         扫描模式可通过设置ADC_CR1寄存器的SCAN位来选择。一旦这个位被设置,ADC扫描所有被ADC_SQRX寄存器(对规则通道)或ADC_JSQR(对注入通道)选中的所有通道。在每个组的每个通道上执行单次转换。在每个转换结束时,同一组的下一个通道被自动转换。如果设置了CONT位,转换不会在选择组的最后一个通道上停止,而是再次从选择组的第一个通道继续转换。
如果设置了DMA位,在每次EOC后,DMA控制器把规则组通道的转换数据传输到SRAM中。而注入通道转换的数据总是存储在ADC_JDRx寄存器中。
在以下情况中,ADC_SR寄存器的EOC位将被设置:
在每个规则组序列结束后,如果EOCS位被清0
在每个规则通道转换结束,如果EOCS位设置为1
注入通道转换结束数据总是存放在ADC_JDRx寄存器中
注入通道管理:
触发注入
清除ADC_CR1寄存器的JAUTO位,并且设置SCAN位,即可使用触发注入功能。
1. 利用外部触发或通过设置ADC_CR2寄存器的ADON位,启动一组规则通道的转换。
2. 如果在规则通道转换期间产生一外部注入触发或者JSWSTART位被设置,当前转换被复位,注入通道序列被以单次扫描方式进行转换。
3. 然后,恢复上次被中断的规则组通道转换。如果在注入转换期间产生一规则事件,注入转换不会被中断,但是规则序列将在注入序列结束后被执行。
注:当使用触发的注入转换时,必须保证触发事件的间隔长于注入序列。例如:序列长度为30ADC时钟周期(2个具有3个时钟间隔采样时间的转换),触发之间最小的间隔必须是31ADC时钟周期。
自动注入
如果设置了JAUTO位,在规则组通道之后,注入组通道被自动转换。这可以用来转换在ADC_SQRx和ADC_JSQR寄存器中设置的多至20个转换序列。
在此模式里,必须禁止注入通道的外部触发。
如果除JAUTO位外还设置了CONT位,规则通道至注入通道的转换序列被连续执行。
间断模式:
规则组
此模式通过设置ADC_CR1寄存器上的DISCEN位激活。它可以用来执行一个短序列的n次转换(n<=8),此转换是ADC_SQRx寄存器所选择的转换序列的一部分。数值n由ADC_CR1寄存器的DISCNUM[2:0]位给出。
一个外部触发信号可以启动ADC_SQRx寄存器中描述的下一轮n次转换,直到此序列所有的转换完成为止。总的序列长度由ADC_SQR1寄存器的L[3:0]定义。
例如:
n=3,被转换的通道 = 0、1、2、3、6、7、9、10
第一次触发:转换的序列为 0、1、2
第二次触发:转换的序列为 3、6、7
第三次触发:转换的序列为 9、10,并产生EOC事件
第四次触发:转换的序列 0、1、2
注: 当以间断模式转换一个规则组时,转换序列结束后不自动从头开始。 当所有子组被转换完成,下一次触发启动第一个子组的转换。在上面的例子中,第四次触发重新转换第一子组的通道012
注入组
此模式通过设置ADC_CR1寄存器的JDISCEN位激活。在一个外部触发事件后,该模式按通道顺序逐个转换ADC_JSQR寄存器中选择的序列。
一个外部触发信号可以启动ADC_JSQR寄存器选择的下一个通道序列的转换,直到序列中所有的转换完成为止。总的序列长度由ADC_JSQR寄存器的JL[1:0]位定义。
例如: n=1,被转换的通道 = 1、2、3
第一次触发:通道1被转换
第二次触发:通道2被转换
第三次触发:通道3被转换,并且产生EOC和JEOC事件
第四次触发:通道1被转换
设置步骤:
1. 配置相关输入通道的IO口。
2. 设置DMA
3. 如果双重ADC或三重采样,设置ADC的公共寄存器
4. 配置要使用到的ADC

楼主:
程序:
[plain] view plaincopy

  • /************************************
  •     标题:一个ADC连续采样
  •     软件平台:IAR for ARM6.21
  •     硬件平台:stm32f4-discovery
  •     主频:168M
  •
  •     author:小船
  •     data:2012-02-14
  • *************************************/
  •
  • #include <stm32f4xx.h>
  • #include "MyDebugger.h"
  •
  • __IO uint16_t ADC3ConvertedVault[10000];
  • char TXbuffer[] = "PC1输入电压为:x.xxxV\n\r";
  •
  • void ADC3_IN11_Config(void);
  •
  • void main ()
  • {
  •   SCB->AIRCR = 0x05FA0000 | 0x400;  //中断优先级分组 抢占:响应=3:1
  •
  •   ADC3_IN11_Config();
  •
  •   MyDebugger_Init();
  •
  •   while(1)
  •   {
  •   };
  • }
  •
  • void ADC3_IN11_Config(void)
  • {
  •     /***GPIO设置***/
  •   RCC->AHB1ENR |= (1<<2); //打开GPIOC时钟
  •   GPIOC->MODER &= 0xfffffff3;//PC1模拟模式
  •   GPIOC->MODER |= 0x0000000C;
  •   GPIOC->PUPDR &= 0xfffffff3;//无上拉无下拉
  •
  •   /***DMA设置***/
  •   RCC->AHB1ENR |= (1<<22); //使能DMA2时钟
  •   ADC3->CR2 &= ~(1<<8);//ADC3 dma发送模式除能
  •   DMA2_Stream0->CR &= 0xFFFFFFFE; //除能DMA2_Stream0
  •   while(DMA2_Stream0->CR & 0x00000001);//确保DMA可以被设置
  •   DMA2->LIFCR |= 0x0000003D;//传送前清空DMA1_Stream5所有中断标志
  •   DMA2_Stream0->PAR = (uint32_t)&ADC3->DR;//设置外设地址
  •   DMA2_Stream0->M0AR = (uint32_t)ADC3ConvertedVault; //设置内存地址
  •   DMA2_Stream0->CR |= 0x0002800;//16位数据
  •   DMA2_Stream0->NDTR = 10000; //设置dma传输数据的数量
  •   /*
  •     设置dma2通道2,即ADC3
  •     优先级Medium
  •     传输方向外设到内存
  •     内存递增模式
  •     循环模式
  •     传输完成中断
  •   */
  •   DMA2_Stream0->CR |= ( 0x04000000 | 0x00010000 | 0x0
  •                         | (1<<10) | (1<<8) | (1<<4) );
  •
  •   NVIC->IP[56] = 0xB0;
  •   NVIC->ISER[1] |= (1<<(56-32));
  •
  •   DMA2_Stream0->CR |= 1; //DMA2数据流0使能
  •
  •   /***ADC3设置***/
  •   RCC->APB2ENR |= (1<<10); //使能ADC3时钟
  •   ADC3->SQR1 = 0x00000000;//转换一个通道
  •   ADC3->SQR3 = 0x0000000B;//第一个通道为ADC3_in11
  •   ADC3->CR1 &= 0x00000000;
  •   ADC3->CR2 &= 0x00000000;
  •   ADC3->CR2 |= (1<<1);  //连续转换
  •   ADC3->CR2 |= (1<<9); //最后一次ADC转换后发出dma请求
  •   ADC3->CR2 |= (1<<0);   //开启AD转换
  •
  •   ADC3->CR2 |= (1<<8);//ADC dma发送模式使能
  •
  •   ADC3->CR2 |= (1<<30); //规则通道转换开始
  • }
  •
  • void DMA2_Stream0_IRQHandler (void)
  • {
  •   uint32_t i;
  •   uint32_t Average;
  •   if(DMA2->LISR & 0x00000010)
  •   {
  •       DMA2->LIFCR |= 0x00000010;
  •       for(i = 0; i < 10000; i++)  // 对一万个数据取平均值
  •         Average += ADC3ConvertedVault;
  •       Average *= 3;
  •       Average /= 40960;
  •       TXbuffer[14] = ( Average / 1000 ) % 10 + 0x30;//转换成ASCII码
  •       TXbuffer[16] = ( Average / 100 ) % 10 + 0x30;
  •       TXbuffer[17] = ( Average / 10 ) % 10 + 0x30;
  •       TXbuffer[18] = Average % 10 + 0x30;
  •       MyDebugger_Message(TXbuffer, sizeof(TXbuffer)/sizeof(char));
  •   }
  • }

楼主:
运行结果:

网友A:
12位ADC是一种逐次逼近型模拟数字转换器

网友A:
ADC的结果可以左对齐或右对齐方式存储在16位数据寄存器中。

网友B:
模拟看门狗特性允许应用程序检测输入电压是否超出用户定义的高/低阀值

网友C:
给我的感觉是stm32的adc很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