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之ADC(操作寄存器)

楼主(2015-03-30):
替采样
在多ADC模式中,ADC1为主,ADC2或ADC3为从,交替或者同时触发,工作模式取决于ADC_CCR寄存器的MULTI[4:0]。
       多ADC模式中,转换后的数据可以多模式的数据寄存器(ADC_CDR)中读取。状态可以在多模式的状态寄存器(ADC_CSR)读取。

多ADC模式下的DMA传输方式:
    方式1:每个AD转换完都发出DMA请求,多模式的数据寄存器(ADC_CDR)用低位保存转换结果。
1st request: ADC_CDR[31:0] = ADC1_DR[15:0]
2nd request: ADC_CDR[31:0] = ADC2_DR[15:0]
3rd request: ADC_CDR[31:0] = ADC3_DR[15:0]
4th request: ADC_CDR[31:0] = ADC1_DR[15:0]
方式2:每两个AD转换完都发出DMA请求。
双ADC模式:
高十六位保存ADC2结果,低十六位保存ADC1结果
1st request: ADC_CDR[31:0] = ADC2_DR[15:0] |ADC1_DR[15:0]
2nd request: ADC_CDR[31:0] = ADC2_DR[15:0] |ADC1_DR[15:0]
三ADC模式:
1st request: ADC_CDR[31:0] = ADC2_DR[15:0] |ADC1_DR[15:0]
2nd request: ADC_CDR[31:0] = ADC1_DR[15:0] |ADC3_DR[15:0]
3rd request: ADC_CDR[31:0] = ADC3_DR[15:0] |ADC2_DR[15:0]
4th request: ADC_CDR[31:0] = ADC2_DR[15:0] |ADC1_DR[15:0]
方式2:每两个AD转换完都发出DMA请求。与方式2相似,但是DMA以半字方式传输。
用于6位或者8位分辨率中。
双ADC模式:
高8位保存ADC2结果,低8位保存ADC1结果
1st request: ADC_CDR[15:0] = ADC2_DR[7:0] | ADC1_DR[7:0]
2nd request: ADC_CDR[15:0] = ADC2_DR[7:0] | ADC1_DR[7:0]
三ADC模式:
1st request: ADC_CDR[15:0] = ADC2_DR[7:0] | ADC1_DR[7:0]
2nd request: ADC_CDR[15:0] = ADC1_DR[7:0] | ADC3_DR[7:0]
3rd request: ADC_CDR[15:0] = ADC3_DR[7:0] | ADC2_DR[7:0]
4th request: ADC_CDR[15:0] = ADC2_DR[7:0] | ADC1_DR[7:0]
多ADC转换模式:
1.     注入同步模式
2.     规则同步模式
3.     交替模式
4.     交替触发模式
5.     规则同步+注入同步模式
6.     规则同步+交替触发模式
交替模式配置步骤:
1. 配置相关输入通道的IO口。
2. 设置DMA
3. 如果双重ADC或三重采样,设置ADC的公共寄存器
       a.     设置公共寄存器首先要打开任意一个ADC的时钟,否则这部分数字电路是没有开始工作的。
        b.     设置DMA模式
        c.     设置ADC转换完成后,发送DMA请求
        d.     设置多ADC模式
        e.     设置两次采样间隔周期
4. 配置要使用到的ADC(必须ADC1为主,其他为从)。

楼主:
程序:
[plain] view plaincopy

  • /************************************
  •     标题:ADC
  •     软件平台:IAR for ARM6.21
  •     硬件平台:stm32f4-discovery
  •     主频:168M
  •
  •     author:小船
  •     data:2012-02-16
  • *************************************/
  •
  • #include <stm32f4xx.h>
  • #include "MyDebugger.h"
  •
  • __IO uint16_t ADCConvertedVault[10000];
  • char TXbuffer[] = "PC1输入电压为:x.xxxV\n\r";
  •
  • void ADC_IO_Config(void);
  • void ADC_DMA_Config(void);
  •
  • void ADC_Common_Config(void);
  •
  • void ADC3_IN11_Config(void);
  • void ADC2_IN11_Config(void);
  • void ADC1_IN11_Config(void);
  •
  • void main ()
  • {
  •   SCB->AIRCR = 0x05FA0000 | 0x400;  //中断优先级分组 抢占:响应=3:1
  •
  •   ADC_IO_Config();
  •   ADC_DMA_Config();
  •
  •   ADC_Common_Config();
  •
  •   ADC3_IN11_Config();
  •   ADC2_IN11_Config();
  •   ADC1_IN11_Config();
  •
  •   ADC3->CR2 |= (1<<0);   //开启ADC3转换
  •   ADC2->CR2 |= (1<<0);   //开启ADC2转换
  •   ADC1->CR2 |= (1<<0);   //开启ADC1转换
  •
  •   ADC1->CR2 |= (1<<30); //触发转换开始
  •
  •   MyDebugger_Init();
  •
  •   while(1)
  •   {
  •   };
  • }
  •
  • void ADC_Common_Config(void)
  • {
  •   RCC->APB2ENR |= ( (1<<8) | (1<<9) | (1<<10) ); //使能ADC时钟
  •   ADC->CCR &= 0x00000000;
  •
  •   /*
  •   DMA模式1
  •   最后一次ADC转换后发出dma请求
  •   交错模式
  •   2次采样之间的延迟5个周期
  •   */
  •   ADC->CCR |= ( 0x00004000 | (1<<13) | 0x00000017 | 0x00000000);
  •
  • }
  •
  • /***ADC1设置***/
  • void ADC1_IN11_Config(void)
  • {
  •   ADC1->SQR1 = 0x00000000;//转换一个通道
  •   ADC1->SQR3 = 0x0000000B;//第一个通道为ADC1_in11
  •   ADC1->CR1 &= 0x00000000;
  •   ADC1->CR2 &= 0x00000000;
  •   ADC1->CR2 |= (1<<1);  //连续转换
  •   ADC1->CR2 |= (1<<9); //最后一次ADC转换后发出dma请求
  •
  •   ADC1->CR2 |= (1<<8);//ADC dma发送模式使能
  • }
  •
  • /***ADC2设置***/
  • void ADC2_IN11_Config(void)
  • {
  •   ADC2->SQR1 = 0x00000000;//转换一个通道
  •   ADC2->SQR3 = 0x0000000B;//第一个通道为ADC1_in11
  •   ADC2->CR1 &= 0x00000000;
  •   ADC2->CR2 &= 0x00000000;
  •   ADC2->CR2 |= (1<<1);  //连续转换
  •   ADC2->CR2 |= (1<<9); //最后一次ADC转换后发出dma请求
  • }
  •
  • /***ADC3设置***/
  • void ADC3_IN11_Config(void)
  • {
  •   ADC3->SQR1 = 0x00000000;//转换一个通道
  •   ADC3->SQR3 = 0x0000000B;//第一个通道为ADC3_in11
  •   ADC3->CR1 &= 0x00000000;
  •   ADC3->CR2 &= 0x00000000;
  •   ADC3->CR2 |= (1<<1);  //连续转换
  •   ADC3->CR2 |= (1<<9); //最后一次ADC转换后发出dma请求
  • }
  •
  • /***GPIO设置***/
  • void ADC_IO_Config(void)
  • {
  •   RCC->AHB1ENR |= (1<<2); //打开GPIOC时钟
  •   GPIOC->MODER &= 0xfffffff3;//PC1模拟模式
  •   GPIOC->MODER |= 0x0000000C;
  •   GPIOC->PUPDR &= 0xfffffff3;//无上拉无下拉
  • }
  •
  • /***DMA设置***/
  • void ADC_DMA_Config(void)
  • {
  •   RCC->AHB1ENR |= (1<<22); //使能DMA2时钟
  •   ADC3->CR2 &= ~(1<<8);//ADC3 dma发送模式除能
  •   DMA2_Stream0->CR &= 0xFFFFFFFE; //除能DMA2_Stream0
  •   while(DMA2_Stream0->CR & 0x00000001);//确保DMA可以被设置
  •   DMA2->LIFCR |= 0x0000003D;//传送前清空DMA2_Stream0所有中断标志
  •   DMA2_Stream0->PAR = (uint32_t)&ADC->CDR;//设置外设地址
  •   DMA2_Stream0->M0AR = (uint32_t)ADCConvertedVault; //设置内存地址
  •   DMA2_Stream0->CR |= 0x0002800;//16位数据
  •   DMA2_Stream0->NDTR = 10000; //设置dma传输数据的数量
  •   /*
  •     设置dma2通道0,即ADC1
  •     优先级Medium
  •     传输方向外设到内存
  •     内存递增模式
  •     循环模式
  •     传输完成中断
  •   */
  •   DMA2_Stream0->CR |= ( 0x00000000 | 0x00010000 | 0x0 | (1<<10) | (1<<8) | (1<<4) );
  •
  •   NVIC->IP[56] = 0xB0;
  •   NVIC->ISER[1] |= (1<<(56-32));
  •
  •   DMA2_Stream0->CR |= 1; //DMA2数据流0使能
  • }
  •
  • void DMA2_Stream0_IRQHandler (void)
  • {
  •   uint32_t i;
  •   uint32_t Average;
  •   if(DMA2->LISR & 0x00000010)
  •   {
  •       DMA2->LIFCR |= 0x00000010;
  •       for(i = 0; i < 10000; i++)  // 对一万个数据取平均值
  •         Average += ADCConvertedVault;
  •       Average *= 3;
  •       Average /= 40960;
  •       TXbuffer[14] = ( Average / 1000 ) % 10 + 0x30;//转换成ASCII码
  •       TXbuffer[16] = ( Average / 100 ) % 10 + 0x30;
  •       TXbuffer[17] = ( Average / 10 ) % 10 + 0x30;
  •       TXbuffer[18] = Average % 10 + 0x30;
  •       MyDebugger_Message(TXbuffer, sizeof(TXbuffer)/sizeof(char));
  •   }
  • }

楼主:
运行结果:

网友A:
多ADC模式下的DMA传输方式有两种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ADC模式下的DMA传输方式有两种方式

哪两种方式呢?

网友C:
stm32的ADC的DMA还没有用过,下次试试,看看优点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