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之数字滤波(操作寄存器)

楼主(2015-03-30):
数字滤波

      为了对stm32f4的ADC和DAC有更多的了解,我决定做一个实用性比较强的实验。就是数字滤波实验,利用stm32f4的DAC可以产生噪声的特点,利用它的一路DAC产生叠加噪声的信号作为原始信号。然后用ADC测量,把结果经过滤波处理后用DAC的另一通道把结果输出,用双踪示波器观察。
一阶惯性滤波器及其数字化
一阶惯性滤波器的传递函数为:

利用一阶差分法离散化,可以得到一阶惯性数字滤波算法:

其中T为采样周期,为滤波时间常数。T和必须根据信号频谱来选择。
编程实现:
a.     设定一个1024点正弦波表,用DAC1叠加噪声输出
b.     配置定时器6更新频率为1M
c.     DAC的时钟为TIM6更新事件,1024点,频率大概为0.5M
d.     在TIM6的更新中断中启动一次AD转换
e.     AD转换中断中做滤波处理,然后把数值送DAC2,启动一次DAC2

楼主:
程序:
[plain] view plaincopy

  • /************************************
  •     标题:数字滤波实验
  •     软件平台:IAR for ARM6.21
  •     硬件平台:stm32f4-discovery
  •     主频:168M
  •
  •     描述:用DAC1产生一路叠加了噪声的信号
  •           用ADC通道11测量上面产生的信号
  •           对ADC的测量结果进行滤波处理
  •           用DAC2把滤波后的结果输出
  •
  •     author:小船
  •     data:2012-02-17
  • *************************************/
  •
  • #include <stm32f4xx.h>
  • #include "MyDebugger.h"
  • #include "sintable.h"
  •
  • /*********变量声明********/
  • uint16_t Y0, Y1;//滤波器输出值
  • float T = 0.000001;//采样周期
  • float C = 0.00003; //滤波常数
  •
  • /*********函数声明********/
  • void timer6_Init(void);
  • void ADC3_IN11_Config(void);
  • void DAC_channel2_Config(void);
  • void Generate_SinSignal_with_Noise(void);
  •
  • void main ()
  • {
  •
  •   SCB->AIRCR = 0x05FA0000 | 0x400;  //中断优先级分组 抢占:响应=3:1
  •
  •   MyDebugger_Init();
  •
  •   ADC3_IN11_Config();
  •   Generate_SinSignal_with_Noise();
  •   DAC_channel2_Config();
  •   timer6_Init();
  •
  •   while(1)
  •   {
  •   };
  • }
  •
  • /**************************************
  •   函数名:timer6_Init
  •   参数:无
  •   返回值:无
  •   功能:设置定时器6更新频率为1M
  •         定时器6更新事件为DAC1、2时钟
  •         更新中断启动ADC检测
  • **************************************/
  • void timer6_Init(void)
  • {
  •   /***定时器设置***/
  •   RCC->APB1ENR |= (1<<4);//打开TIM6时钟
  •   TIM6->PSC = 0;
  •   TIM6->ARR = 83;  //使得更新事件频率为1m
  •   TIM6->CR2 |=  0x00000020;//更新事件输出
  •   TIM6->DIER |= 1; //使能中断
  •   TIM6->CR1 |= 1; //开始计时
  • }
  •
  • /**************************************
  •   函数名:Generate_SinSignal_with_Noise
  •   参数:无
  •   返回值:无
  •   功能:用DAC1产生一路叠加了噪声的信号
  • ***************************************/
  • void Generate_SinSignal_with_Noise(void)
  • {
  •   /***GPIO设置***/
  •   RCC->AHB1ENR |= (1<<0); //打开GPIOA时钟
  •   GPIOA->MODER |= 0x00000F00;//PA4、5模拟模式
  •   GPIOA->PUPDR &= 0xfffff0ff;//无上拉无下拉
  •
  •   /***DAC设置***/
  •   RCC->APB1ENR |= (1<<29); //使能DAC时钟
  •   DAC->CR &= 0xffff0000;
  •   /*
  •   使能DMA堵塞中断
  •   使能通道1触发
  •   叠加噪声
  •   */
  •   DAC->CR |= ( (1<<13) | (1<<2) | 0x00000040 | 0x00000800);
  •   NVIC->IP[54] = 0xA0;
  •   NVIC->ISER[1] |= (1<<(54-32));
  •
  •   /***DMA设置***/
  •   RCC->AHB1ENR |= (1<<21); //使能DMA1时钟
  •   DAC->CR &= ~(1<<12);//DAC dma发送模式除能
  •   DMA1_Stream5->CR &= 0xFFFFFFFE; //除能DMA1_Stream5
  •   while(DMA1_Stream5->CR & 0x00000001);//确保DMA可以被设置
  •   DMA1->HIFCR |= 0x000004f0;//传送前清空DMA1_Stream5所有中断标志
  •   DMA1_Stream5->PAR = (uint32_t)&DAC->DHR12R1;//设置外设地址
  •   DMA1_Stream5->M0AR = (uint32_t)SinTable; //设置内存地址
  •   DMA1_Stream5->CR |= 0x0002800;//16位数据
  •   DMA1_Stream5->NDTR = 1024; //设置dma传输数据的数量
  •   /*
  •     设置dma通道7,即DAC1
  •     优先级Medium
  •     传输方向内存到外设
  •     内存递增模式
  •     循环模式
  •   */
  •   DMA1_Stream5->CR |= ( 0x0e000000 | 0x00010000 | (1<<6)
  •                         | (1<<10) | (1<<8) );
  •
  •   DMA1_Stream5->CR |= 1; //DMA数据流5使能
  •
  •   DAC->CR |= (1<<0);   //DAC通道1使能
  •
  •   DAC->CR |= (1<<12);//DAC dma发送模式使能
  • }
  •
  • /**************************************
  •   函数名:ADC3_IN11_Config
  •   参数:无
  •   返回值:无
  •   功能:用ADC通道11测量上面产生的信号
  • ***************************************/
  • void ADC3_IN11_Config(void)
  • {
  •     /***GPIO设置***/
  •   RCC->AHB1ENR |= (1<<2); //打开GPIOC时钟
  •   GPIOC->MODER &= 0xfffffff3;//PC1模拟模式
  •   GPIOC->MODER |= 0x0000000C;
  •   GPIOC->PUPDR &= 0xfffffff3;//无上拉无下拉
  •
  •   /***ADC3设置***/
  •   RCC->APB2ENR |= (1<<10); //使能ADC3时钟
  •   ADC3->SQR1 = 0x00000000;//转换一个通道
  •   ADC3->SQR3 = 0x0000000B;//第一个通道为ADC3_in11
  •   ADC3->CR1 &= 0x00000000;
  •   ADC3->CR2 &= 0x00000000;
  • //单次转换
  •   ADC3->CR1 |= (1<<5);//使能转换完成中断
  •   NVIC->IP[18] = 0xc0;
  •   NVIC->ISER[0] |= (1<<18);
  • }
  •
  • /**************************************
  •   函数名:DAC_channel2_Config
  •   参数:无
  •   返回值:无
  •   功能:用DAC2把滤波后的结果输出
  • ***************************************/
  • void DAC_channel2_Config(void)
  • {
  •   /***DAC设置***/
  •   RCC->APB1ENR |= (1<<29); //使能DAC时钟
  •   DAC->CR &= 0x0000ffff;
  •   /*
  •   使能通道2触发
  •   配置为软件触发
  •   */
  •   DAC->CR |= ( (1<<18) | (0x00380000) );
  •
  •   DAC->CR |= (1<<16);   //DAC通道2使能
  • }
  •
  • void TIM6_DAC_IRQHandler(void)
  • {
  •   if( DAC->SR & (1<<13) )
  •   {
  •     MyDebugger_LEDs(red, on);//亮红灯指示DAC1的DMA传输数据错误
  •     DAC->SR &= ~(1<<13);
  •   }
  •
  •   if(TIM6->SR)
  •   {
  •     ADC3->CR2 |= (1<<0);   //开启AD转换
  •     ADC3->CR2 |= (1<<30); //规则通道转换开始
  •
  •     TIM6->SR &= ~(0x0001);
  •   }
  • }
  •
  • void ADC_IRQHandler(void)
  • {
  •   if( ADC3->SR & (1<<1))
  •   {
  •     Y0 = (uint16_t)( (float)(( T / C ) * ADC3->DR) //滤波公式
  •                       + (float)(( 1 - T / C ) * Y1) );
  •     Y1 = Y0;
  •     DAC->DHR12R2 = Y0;  //DAC2输出滤波后的结果
  •     DAC->SWTRIGR |= (1<<1);
  •
  •     ADC3->SR &= ~(1<<1);
  •   }
  • }

楼主:
输出的信号:

用AD测量后不经过滤波直接输出:

经过滤波的输出:

结论:经过滤波后,很好地把噪声滤除了,但相位有一定的滞后,幅值会变小。

网友A:
利用stm32f4的DAC可以产生噪声的特点,利用它的一路DAC产生叠加噪声的信号作为原始信号。然后用ADC测量,把结果经过滤波处理后用DAC的另一通道把结果输出,用双踪示波器观察。

网友B:
具体怎么实现没做过,不过感觉楼主的真心不错哦

网友C:
数字滤波实验加强对stm32f4的ADC和DAC的了解

网友D:
数字滤波实验学习一下

网友E:
学习了  感觉这些公式理解起来也不是很难

网友F(2015-09-16):
你这个滤波处理,需要多少ms的时间啊?

网友G:
楼主采样频率是多少